惠普516不触发维修版号6050A2258801 AMD独显

楼主(2016-03-04):
前几天加了一台惠普516不触发维修插电电流0.16 3V 5v芯片也就是51125 发烫 看了没有进水痕迹 测量了一下3V 5V电感短路3v也就是L517接地0.01  5v电感L518接地0.16难怪发烫  看来又是棘手问题了 这种问题只能用排除法解决了 我用的是烧鸡法 翘起两个电感 发现51125芯片这边不短了  加了1.5v到短路的这边用手摸 发现南桥发烫 完了南桥坏了 但是5V这边也短路 肯定其他地方还有问题不管了先给客户报价 先放那等客户回话呢没管了 忙别的了  客户第二天同意后我就先拆了南桥电感不短路了 5V还短路我又用烧鸡法这回这招不好使了 只能用万用表来测了慢慢排除 发现U13这里有个电容对地短路 烧鸡法又烧出了U13是坏的 但是5V还是短路 继续测5v所到之处 发现几个USB接口的8脚芯片阻止不正常 拆了一个再测5V短路阻止由原来的016变成045还是不对又继续拆阻止又变了变成056还有一个我也给拆了3个USB的供电芯片我全拆了5v不短了也就是U23 U23 U509这三个全坏了再继续测量发现U511也有点不正常拆了量了一下几个脚通的看来是坏了 找到芯片换上后测量基本上不短路了 又找了个南桥拆机的值上 看到坏了这么多芯片对自己都没信心了怕修不好就找了个拆机的换上,换上后通电测试 开机电流跑0.30就不动了艹 忙活了这么久居然还有问题有点想骂人  都不知道客户怎么用的电脑居然能烧这么多芯片 再继续查发现除了CPU供电芯片有点发热 果断换掉再继续通电电流刷刷上去了接屏亮机 装起来测试 说实话这烂机器修到最后真是不想修的北桥显卡都是通病 这修好后真不知道到时候会撑多久 不过修好了也算是奇迹了 不管他用多久是多久吧分享给大家

网友:
好技术啊,一般烧了这么多基本就放弃了,钱要不上去,还光爱坏

网友:
换主板的了  这个主板便宜

网友:
这机器是我的话早放弃了...

网友:
楼主好技术,好有耐心

网友:
*脏话*  这困难还真是大 啊  不过楼主 思路比较清晰  能上图纸 让小的们 也分析分析    就完美了 !

网友:
怎么会坏这么多呢,真不可思议。

网友:
我只想问。。。换这么多东西你能收多少钱啊。。。。

网友:
有技术有耐心

网友:
这个机器有点老了 ,我都看到有点不想搞,有时候容易返修

网友:
USB供电转换IC挺容易坏的,楼主挺有耐心的

网友:
不错啊 真有才啊

网友:
*脏话*,大工程啊

网友:
无进水  无摔    坏这么多东西    客户是做什么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