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IG41R

楼主(2016-03-04):
MIG41R m/b rev.a00 这个复位灯一直闪  刷过BIOS 量电压正常 是南桥的问题吗

网友:
有没有人遇到过

网友:
我的问题和你的一样,也是复位灯闪,我感觉是南桥挂了

网友A:
我有一片也是    换南桥问题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片也是    换南桥问题一样

换南桥都没有解决  加焊一下CPU座子

网友(2016-04-24):
看看有没有复位,南桥

网友:
这个是板子的通病了可怜啊

网友:
解决了没有,我的供电全有,复位灯闪,内存SPD正常,BIOS已经刷了,

网友:
接下来换南桥,做座子?

网友(2016-08-13):
遇到一样的问题了           换板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