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毒攻毒解决HP 6L另类卡纸故障

楼主(2016-03-04):
一台HP 6L激光打印机。在一次打印过程中出现卡纸现象,打开打印机盖,取下硒鼓,取出卡住的打印纸,重新装上墨盒,本以为故障排除了,可是打印机没有正常自检,重新打印,还是提示有卡纸没有取出。笔者尝试了重新启动、更换电脑再打印等方法,故障就是无法排除。难道是打印机坏了?静下来细想,既然打印机提示卡纸,不如就让它卡一下。于是找出工具,关掉打印机电源,将打印机加热部分松开,放进去一张纸,然后接通电源,让打印机“感受”一下到底什么是卡纸。再将纸取出,重新通电后,打印机开始自检,打印测试页,一切恢复正常。

后来查资料得知,在加热部分有个传感器,估计一开始我反向拉纸,把传感器位置弄偏了,打开后又正向放了一次纸,正好把传感器又复位了。这种解决方法多少有点巧合,将“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运用得恰到好处,大家如果遇到难解决的问题,不妨试试逆向分析故障原因。

网友:
这样也可以,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