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4VC激光打印机错误信息及处理

楼主(2016-03-04):
面板显示信息及含义:

  00READY:打印机准备就绪;
  02WARMINGUP:打印机正在预热;
  04SELFTEST:自检并打印输出;
  05SELTTEST:自检不打印输出;
  06PRINTINGTEST:自检打印设置菜单;
  06TYPEFACELIST:自检打印字体类型;
  06DEMOPAGE:自检打印演示页;
  06CONFIGPAGE:自检打印配置页;
  07RESET:设定菜单仅返回到所选定的设置;
  08COLDRESET:将所有菜单返回到工厂设定的缺省配置;
  09MENURESET:将打印菜单返回到出厂时设置;
  09RSTACTIVEI/O:返回至I/O接口方式;
  09RESETALLI/O:返回至I/O接口方式;

  显示信息、故障含义及解决方法;

  10RESERTOSAVE:表示打印机已建立的菜单和内存中暂存的临时字库或宏指令将被改变。一般解决方法为按Continue或online键,则改变将存储到菜单中,设置的功能将在下次启动时可以使用。按RESET键后暂存的字库和缓冲区中的数据将被删除掉。

12PRINTEROPEN:表示打印机上盖没有盖好。应盖紧上盖,确保锁定开关锁紧,打印机自动继续工作。

  13PAPERJAM:说明打印机卡纸。应清除卡纸故障,打开上盖,然后再关上,按Continue或online键被卡该页纸内容将自动打印出来。

  14NOEPCART:表示粉盒没有装到位。可重新装好粉盒。

  16TONERLOW:说明粉盒内碳粉将用完。应重新灌装碳粉,或更换新粉盒。应急措施可将粉盒取出水平方向使劲摇动几次再将粉盒装上,可解决几张的打印。

  RECARTRIDGE:表示打印机联机时字库卡脱离,该信息出现后,即使字库卡存在,字库也不使用。解决方法是关闭打印机,然后开机。置打印机在脱机状态下,重新插入字库卡,关机后再重新开机。

  FIINSERTCART:表示插入无效的字库。要重新插入字库卡。

  FRREMOVECART:表示插入非法的字库卡。要重新插入有效的字库卡。

  MFFEED:表示打印机得到指令,手动送入一张纸,纸的规格应该是LETTER(书信)、LEGAL(标准)、EXEC(实用)和A4规格。即从手动送纸口送入一张纸,按online键联机或按Continue跳过这一指令从供纸盒中送纸。

  MEFEED:表示打印机得到这一指令手动送入一个信封,信封尺寸应该是COM-10(公务)、MONARCH(国际信封)或ENVELOPE(支持)。即从手动进纸口送入一只信封,按online键联机打印。

  XXLOAD:表示打印机需要更换另一种型号的纸或信封。要按打印机设置的需求更换纸或信封,继续打印或按Continue键跳过此命令。

  错误信息及维修方法

  20MENOVERFLOW:表示打印机存储数据页过多,溢出存储器,也可能是传送过多的宏指令和软字体或图形。按Continue键继续打印,但有些数据可能丢失,如果错误依然存在,则应检查存储器。

  21PRINTOVERRUN:表示打印机的数据(规则、光栅文本、矢量图形)过于复杂,超过打印机识别能力,可按Continue键,但有些数据可能丢失,如果错误依然存在,则应检查打印机驱动程序或重新设置打印机。

  22ERROR:说明计算机与打印机使用不适当的信号口,要选择正确的接口或按Continue键重置接口选择,如果错误依然存在,则应检查接口板电路。
40ERROR:一般是在计算机发送数据时出现该错误,或使用串口通讯时计算机与打印机波特率不同时,在打开或关闭计算机时出现该错误。这时应选择正确接口,重置打印机波特率或按Continue键重置打印机,如果错误依旧,要检查计算机驱动程序和检查打印机接口板电路。

  41[X]ERRORX=1~5:这是打印该而时出现的错误。一般是一次有2张纸进入打印机或纸张破损,除掉该纸张,或将纸盒的纸张重新放好,按Continue键,则该而将会自动重新打印。5057or58SERVICE:这是打印机内部识别错误出现任一错误的信息。可关闭打印机然后再开机继续工作,但要注意,清除50SERVICE这个错误信息需要关闭打印机10分钟以上,以便打印机重新识别指令,如还不能清除,则检查打印机主板DC控制系统的电路,重点检查加温电路及主电机控制电路。

  5152or55ERROR:此为打印机打印时发现的临时错误提示,按Continue键继续工作,一些数据可能会丢失,如这样还不能清除,则要重点检查激光器组件。

  53XY,ZZERROR:这是工作时发生内存记忆错误。可按Continue键继续工作,如这样还不能清除此错误,则要检查扩充内存是否正确,或检查扩充内存条接触是否不良,如扩充内存质量问题等,可换上合格的扩充内存条。

  61[X]SERVICEX=0~4:表明程序只读存储器RAM出现错误。可关闭打印机后再开机,如不能清除此错误,可检查只读存储器或去掉扩充卡重置打印机。

  62[X]SERVICEX=0~5:此为存储器错误。X=0为内部存储器错误,X=1~4为扩充内存错误,X=5为扩充字体类错误。可关闭打印机后再开机,如还不能清除,就检查以上的相关部件。

  63 SERVICE:这是动态存储器错误。可关闭打印机后再开机继续工作,但这样做有一些数据可能会丢失。

  64 SERVICE:此为缓存器错误,此错误多为打印的页面过于复杂引起的。可关闭打印机后再开机继续工作。

  68 ERROR:只读存储控制器出现的错误。可按Continue键重置打印机。

  68 SERVICE:这表明存储器外溢。可按Continue键继续操作,如错误不能清除,则要检查内部存储器。

  79 SERVICE(XXX):内部控制器出错,关闭打印机然后再打开,如不能清除,应检查设置控制电路,一般来说,该错误大多是由于控制面板电路接触不良所引起的。

  80 SERVICE(XXX):该错误一般由标准接口组件故障引起,打印机没有接收到数据,关闭打印机选择标准接口并按此接口特别约定的形式操作打印机,如不能清除,检查I/O接口组件。

  81 SERVICE(XXX):打印机疑难故障,按Continue键清除继续操作,如不能清除,则应全面检查打印机控制系统和通讯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