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优雅UN43 无集显供电

楼主(2016-03-04):
     机器进液,来时不触发现在修触发啦发现无集显供电。由于机器非常新板载CPU   CPU电杆和集显电感对地阻值都为0.01不确定是不是CPU挂啦!!!麻烦再修此版的师傅帮我测一下。板号DAOJW6MBF0       资料可以看这个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61064-1-1.html    另外我已经把BIOS刷过啦。集显供电芯片也查过啦状态都对。

网友:
PL24为内存供电对地105  PL22为总线供电对地0.006  PL21W位锁相环供电对地193   PL19PL20为3V5V供电对地分别为200 192  PL18集显供电对地0.001 PL16为CPU供电芯片对地0.001 PL17 管家系统管家供电对地0.006  PL14 PL13为显卡供电对地0.002      福洛克15B+ 测!!!

网友:
换一个集显供电芯片看看

网友:
我的也是不开机,修通电了,现在也是不现实,没有PL18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