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LaserJet 5000系列常见故障与排除

楼主(2016-03-04):
HP LaserJet 5000系列以其高分辩率(1200DPI)、高速度16PPM。目前此系列有四种型号:HP LaserJet 5000 LE、HP LaserJet 5000、HP Laser Jet 5000 N、HP LaserJet 5000 GN。其配置区别见下表
  零件/型号
HP LaserJet
5000 LE
HP LaserJet5000
HP Laser
Jet5000 N
HP LaserJet
5000 GN
10MB以太网卡
不可选
可选
标准
标准
送纸盒最大数
标准内存
4MB
4MB
8MB
12MB
250张纸纸盒
可选
标准/可选
标准/可选
标准/可选
500张纸纸盒
不可选
可选
标准
标准
1.4GB EIO
驱动器
不可选
可选
可选
标准
双向送纸器
不可选
可选
可选
可选
  HP LaserJet 5000系列的人机界面也非常友好,其菜单管理层次分明,便于操作。下面我们将分期全面介绍该系列激光打印机的常见故障及排除。
1.电源保护或控制面板无显示
故障可能原因
故 障 排 除
1)电源是否打开确定电源已被正确打开(包括开关导杆已被复位)
2)交直流电是否有输出确定电源、加热组件完好,必要时需更换
3)风扇是否转动如果风扇不转动:
1) 关掉电源,去掉接口板和所有的附带的送纸器;
2) 确定风扇被正确连接到DC控制组件上;
3) 打开电源,检查风扇是否运转。
如果风扇还不转动,建议采取以下步骤:
1) 更换风扇;
2) 更换电源。
如果风扇转动,但控制面板仍无显示:
1) 作一个启动自检,如果自检成功,建议采取以下步骤:
a. 重新按装控制面板;
b. 更换控制面板组件;
c. 更换接口板;
d. 更换接入控制面板的电缆
2) 自检不成功,更换电源
HP LaserJet 5000系列常见故障与排除(二)
  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面板的显示,迅速找出故障原因,这也是HP LaserJet 5000 系列人机界面友好的一个体现。下面的列表为常见的错误代码及其解释。
2.常见错误代码
显示信息
信息解释
解除方法
13.1 paper jam或
13.2 paper jam
打印纸在送纸部分被延迟或停止1) 确定纸盒被正确安装;
2) 确定送纸部分没有阻碍物;
3) 检查PS402、PS403是否正常工作,必要时需更换相关传感器
13.5 paper jam 或13.6 paper jam打印纸在加热组件部分被延迟或停止1) 确定转印辊和传送皮带能正常工作;
2) 确定输纸路径没有阻碍物;
3) 检查PS1307是否正常工作,必要时需更换此传感器
13.10 paper jam 打印纸在吸纸区被延迟或卡住 1) 检查送纸器的送纸部分是否有阻碍物;
2) 检查送纸器中PS1701、PS1703传感器是否复位,必要时,更换相关传感器
13.20 paper jam或13.21 paper jam 打印纸被卡在输纸路径上或打印机上盖被打开1) 检查整个输纸路径,清除阻碍物;
2) 检查所有的输纸部件是否复位(包括上盖是否盖上);
3) 检查输纸路径上的所有传感器是否复位,必要时需更换
20 insuffient memory 打印机接受太多的数据,超出了打印机的内存范围 1) 按[GO]按钮,继续打印(部分打印内容可能丢失);
2) 增加打印机内存
21 page too comlex打印的内容太复杂1) 按[GO]按钮,继续打印(部分打印内容可能丢失);
2) 将PAGE PROTECT值设置为AUTO
22 EIOхbuffer overflow 送到指定的EIO外设的数据太多按[GO]按钮清除此信息(传送的数据也将会丢失)
HP LaserJet 5000系列常见故障与排除(三)
  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面板的显示,迅速找出故障原因,这也是HP LaserJet 5000 系列人机界面友好的一个体现。下面的列表为常见的错误代码及其解释。
3.常见错误代码(续)
显示信息
信息解释
解除方法
41.3 UNEXPECTED PAPER SIZE 打印纸型号设置不匹配正确设置打印纸的型号
50.* FUSER ERROR 加热组件错误,其*值表示如下:
1 加热温度偏低
2 加热组件预热保护
3 加热温度偏高
4 电源电压不稳
5 加热组件不匹配
1. 关掉电源,20分钟后再开机;
2. 重新安装加热组件;
3. 关掉电源,取出加热组件,检查J1307-1和J1307-2以及J1308-1和J1308-2是否相通,如不通,更换另热组件
51.* PRINTER ERROR激光扫描错误,*值表示如下:
1 激光器检测错误
2 激光器错误
1 重新启动;
2 重新安装激光器及相连的电缆线;
3 更换激光器
52.* PRINTER ERROR激光器扫描速度不匹配,*值表示如下:
1 扫描启动错误
2 扫描旋转错误
1 重新启动;
2 重新安装激光器及相连的电缆线;
3 更换激光器
53.xy.zzPRINTER ERROR附加内存错误,其中xyz的含义如下:
X=DIMM类型
0=ROM
1=RAM
y=设备位置
1-3表示错误的内存插槽位置
zz=错误号
0=不支持安装的内存
1=不兼容安装的内存
2=不支持安装内存的型号
3=RAM检测失败
4=超过最大RAM的范围
5=超过最大ROM的范围
6=无效的DIMM速度
7=DIMM报错误信号
8=DIMM RAM奇偶校验错误
9=ROM地址映射错误
10=DIMM地址冲突
11=PDC XROM超出范围
12=无法完成内存缓冲
1 关掉电源,重新安装插入的内存;
2 交换插入内存的位置;
3 更换产生错误的内存
HP LaserJet 5000系列常见故障与排除(四)
  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面板的显示,迅速找出故障原因,这也是HP LaserJet 5000 系列人机界面友好的一个体现。下面的列表为常见的错误代码及其解释。

4.常见错误代码(续)
显示信息
信息解释
解除方法
55 PRINTER ERROR 内部通讯错误 1.检查电源位置
2.更换接口板
3.更换DC控制板
56 * PRINTER ERROR临时打印错误,*值表示:
1.不正确的输入或错误的附加设备被连接
2.不正确的输出
1.重新启动打印机;
2.检查打印机的配置;
3.校正连接的附加设备
57 PRINTER ERROR 风扇错误1.检查打印机的风扇是否被正确的接入以及是否被阻碍物卡住;
2.更换风扇
59.* PRINTER ERROR 马达错误,*值表示如下:
0 马达错误
1 马达启动错误
2 马达运转错误
1.重新启动打印机;
2.确定各连接齿轮能正常运转;
3.确定连接马达的电缆被正确插入
4.更换马达
62.* PRINTER ERROR 打印机内存错误,*值表示如下:
0=内部内存
1-3=DIMM插槽1-3
1.重新安装插入的内存;
2.交换安装位置;
3.更换插入的内存
64 PRINTER ERROR 接受数据缓冲错误 1.重新启动打印机;
2.更换接口板
66 xx.yy
PRINTER ERROR
外部送纸错误,XY描述如下1stX=使用的设备编号2ndX=设备类型:
a) 输入设备
b) 输出设备
c) 分装/装订设备yy=错误设备的编号
1.重新启动打印机;
2.检查所有的连接电缆;
3.重新安装外部送纸设备
79 PRINTER ERROR 打印机检测到错误 1.重新启动打印机;
2.判断所使用的打印软件是否和打印机相匹配;
3.更换传输电缆和电源;
4.拆除DIMM
5.如可能,使用并口传输数据;
6.拆除EIO设备;
7.更换接口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