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L/4P激光打印机常见故障及排除

楼主(2016-03-04):
  P4L激光打印机的信号灯有三个,由上到下分别为错误灯、缺纸灯、进纸灯、准备好灯。每种灯有三种状态:灭、闪烁、亮。当所有的信号灯都亮时,必须按下上面板按钮才能显示打印错误代码,如果仍没反应,关机后10分钟再开机,故障现象仍存在,请更换接口板。HP4P直接显示代码错误。
信号号状态
错误代码
故障排除
错误灯亮
缺纸灯灭
数据灯灭
准备好灯亮
50号错误
关机后15分钟再开机,故障现象仍存在:
1.取了加热组件,确定加热泪盈眶组件能与DC控制板很好的接触;
2.测量J204的阻值约为440K欧姆,J103的阻值约为29欧姆,否则更换加热组件;
3.  更换DC控制板
错误灯亮
缺纸灯灭
数据灯亮
准备好灯灭
51号错误
关机5分钟后再开机,故障现象仍存在:
1.  重新安装激光器;
2.  更换激光器;
3.  更换DC控制板;
4.  更换连接激光器与DC控制板的电缆
错误灯亮
缺纸灯亮
数据灯灭
准备好灯灭
52号错误
关机5分钟后再开机,故障现象仍存在:
1.  确定打印机没有从一个冷的环境搬到热的环境;
2.  重新安装激光器;
3.  更换激光器;
4.  更换DC控制板;
5.  更换连接激光器与DC控制板的电缆
错误灯灭
缺纸灯灭
数据灯亮
准备好灯灭
53号错误
关机5分钟后再开机,故障现象仍存在:
1.  去掉附加的内存条,故障如消失,请更换内存条;
2.  更换接口板
错误灯亮
缺纸灯灭
数据灯灭
准备好灯灭
55号错误
关机5分钟后再开机,故障现象仍存在:
1.  重新安装接口板;
2.  更换接口板;
3.  更换DC控制板;
4.  更换连接口板与DC控制板的连接器
错误灯灭
缺纸灯闪烁
数据灯灭
准备好灯灭
57号错误
关机5分钟后再开机,故障现象仍存在:
1.  重新安装马达;
2.  确定齿轮组没有被阻碍物卡住;
3.  确定硒鼓感光鼓能正常工作;
4.  更换马达;
5.  更换DC控制板
错误灯亮
缺纸灯灭
数据灯亮
准备好灯灭
58号错误
关机5分钟后再开机,故障现象仍存在:
1.  检查风扇及其电缆与插头是否完好,再重新安装风扇;
2.  更换风扇;
3.  更换激光器组件;
4.  更换DC控制板;
5.  更换连接激光器与DC控制板的电缆

网友:
4L/4P这打印机,目前还有人用吗

网友:
有点老了  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