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P/5MP常见故障与诊断

楼主(2016-03-04):
HP5P/5MP与HP4L/4P有两点不同:
1.有5个信号显示灯(代替HP4L的4个信号灯);
2.支持红外线端口打印。
  如果面板上所有信号灯都亮,同时按下GO和RESET按钮,此时面板显示的信号灯更准确地反映打印机相关错误信息:
1.20、21号错误
  故障现象:错误信号灯或纸盒1信号亮,其它信号灯灭.
  故障原因:打印的内容太多或太复杂
   解决办法:1)增加内存; 2)减少打印内容
2.22号错误

故障现象:2号纸盒灯亮,其它信号灯灭
  故障原因:打印机与计算机无法联接
  解决办法:1)更换合格的打印电缆线; 2)更换打印机接口板
3.40号错误
  故障现象:进纸信号灯亮,其它信号灯灭
  故障原因:计算机和打印机的通信被中断
  解决办法:按下GO键继续打印
4.51、52号错误

故障现象:进纸灯和预热灯与其它信号灯状态相反
  故障原因:激光器错误
  解决办法:关机动5分钟后再开机,如果故障现象仍存在,请更换激光器
5.55号错误

故障现象:错误灯、1号纸盒灯和进纸灯都亮,其它灯都灭
  故障原因:打印机检测到一个临时的错误
  解决办法:关机5分钟后再开机,如果故障现象仍存在:
   1) 更换DC控制板;  2) 更换接口板
6.68号错误

故障现象:预热灯和1号纸盒灯或错误灯灭,其它灯都亮
  故障原因:扩充内存中内容已满
  解决办法:1)清除扩充内存中的内容(按下RESET键20秒)  2) 更换接口板
以下是除预热灯灭,其它灯都亮的情况。同时按下RESET和GO按键:
1.50号错误
  故障现象:错误信号灯亮,其它信号灯都灭
  故障原因:加热组件组件错误
  解决办法:1)关机10分钟后开机,如故障现象仍存在:2)检测加热组件各部件是否能正常工作;
3) 确定加热组件能正确与DC板接触;4) 更换DC控制板。
2.57、58号错误
  故障现象:1号或2号纸盒信号灯亮,其它信号灯灭
  故障原因:主马达检测失败
  解决办法:主马达在上电自检时,旋转吗?如不是:
   1) 重新安装马达; 2) 检查马达齿轮是否被杂物阻住; 3) 检查硒鼓能否转动;
   4) 更换马达;   5) 更换DC控制板
  如果旋转:
   1) 重新开机; 2) 检查风扇是否被阻住; 3) 重新安装风扇到激光器上;
   4) 更换风扇; 5) 更换激光器;     6) 更换DC板;
   7) 更换连接DC板与激光器的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