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建议]
【已解决】对联广告挡主网站内容了,看图..

楼主(2016-03-04):
这个我知道调节分辨率可以解决,但是分辨率高了字太小,所以 考虑改下广告内容位置 ,照顾下低分辨率的朋友,还有个问题 前段时间上传附件 本来上面有写小于4M就可以了
但是实际是要小于2M才能上传,请检查下相关设置,

网友:
深有同感,,挡了正常的内容,如果把分辨率调高了,文字太小看着累眼睛,,,,至少广告也要有关闭按钮吧

网友:
已经很久没见过广告了....

网友:
确实  有的位置 晃晃上下 还能看到  有的点不到!

网友:
已经该项目管理反应 等候佳音

网友A:
  你好:第一个问题,您可以把屏幕调成窄屏就可以啦。第二问题:您是在哪个版块 上传的附件呢?请联系QQ3022652941为您解决问题、谢谢!

网友:
深有同感,,挡了正常的内容

网友:
浏览器不是有个广告拦截 的功能

网友:
已经可以关闭了。

网友:
楼主  用火狐 ,没有广告。直接屏蔽了

网友:
可以关闭哦

网友(2016-04-20):
引用 网友A:
  你好:第一个问题,您可以把屏幕调成窄屏就可以啦。第二问题:您是在哪个版块 上传的附件呢?请联系QQ3 ...

今日发现主板维修板块有这个现象,其他版块还不清楚,很久没有传图发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