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N450GTS暴雪D5 1GT MD-H2 掉件了 帮看下电阻

楼主(2016-03-04):
V星N450GTS暴雪D5 1GT MD-H2 掉件了 帮看下掉了3个电阻(电容先不管了)  在背面中间右侧  如图 求帮忙

网友A:
一般这种可以先测下电阻2端电压,一般我不知道的情况用10K。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这种可以先测下电阻2端电压,一般我不知道的情况用10K。

旁边有1K和10K的 我换了3个1K上去 2B不亮

网友:
假设旁边1k和20k.都坏了我换5个1k.可不可以用啊

网友:
已经做报废处理 !

网友:
谢谢楼主的经验,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