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笔记本2420外接VGA头哪卖有啊

楼主(2016-03-04):
淘宝找一圈没找到  哪位大神知道给个链接 先谢了

网友A:
这个还真不好说  料板上没有能改的么?  某宝上没有的话 就不好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真不好说  料板上没有能改的么?  某宝上没有的话 就不好找了

原头针都断里面了   费老劲才弄出来   小白一个咋改啊 请师兄指点

网友A:
VGA 接口的定义都是一样的啊   找一个大小差不多能装进去的就行啊   装的时候看看壳子能不能扣严

网友:
引用 网友A:
VGA 接口的定义都是一样的啊   找一个大小差不多能装进去的就行啊   装的时候看看壳子能不能扣严

谢指点        没有   恢复原装吧   直接弄个转接头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