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ly无待机

楼主(2016-03-04):
华硕笔记本就是个坑。没有图纸。只有点位图,插上19v 无待机 保护隔离管的g级电压18v 控制 来自 充电芯片bd24740 a  查点位 从13脚输出 查pdf看脚位定义是EXTPWR, 测电压为3.3v 看相近电路图因该是低电平才对,断开这个脚 电压为1.2v   测24740电压5脚acdet电压2.6v  11脚vadc电压3.3v  给电池充电电压2.5v 下一步不知该测哪了 这个图是华硕a42 保护隔离电路 和这个k43ly差不多,就是充电芯片不一样

网友:
上传24740电路图

网友:
今天刚好接到一模一样的现象的机器
也是华硕的

网友:
不喜欢修华硕的板子  没标识 的  总要找点位图...

网友:
不喜欢修华硕的板子

网友:
华硕就是小问题多啊

网友:
同感,如果有两种图纸的话还行。

网友:
华硕的板子  没标识的  不好修

网友:
华硕主板修复率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