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DIY的功放板过程

楼主(2016-03-04):
拿到的一块pcb空板

Proteus 7绘制时,绘制错了  少画一条线 结果就把前级的差分电路的发射极的电阻接地了
回来自己又改正的  有点不完美了

东芝的大功率对管

已经焊好电阻了的板子

下面都是板子的特写

在试机时没加绝缘打火烧的  但是管子没坏

400瓦的环牛
装过程已经结束了,接下来就是调试与试音了  等下次继续上传

网友A:
楼主,你这板卖吗?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板卖吗?多少钱?

这版没有卖过

网友B:
赞!
板子是自己做的吗?
经典的1943 5200
发热量很大的!要考虑散热
中置放大是什么芯片没看清?我一般喜欢换MJE15034G对管再加上散热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赞!
板子是自己做的吗?
经典的1943 5200

对散热是个问题

网友:
是版主自己制作的,太帅了!
非常漂亮,学习!!

网友C:
好好,这个电路图设计软件没用过!有没有教程发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好,这个电路图设计软件没用过!有没有教程发个!

好的 改天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