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0t 不触发

楼主(2016-03-04):
3V 5V待机电压 都有  换过IO  刷了 BIOS  ,开机键按键也有3.3  有跳变,有没有人遇到过相同问题,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
EC的几个条件全部查下,,,

网友A:
电源好信号也经常吗?

网友:
你查查EC 到桥的 通讯 信号把

网友B:
顺便查查南桥的条件有没有满足呢  之前碰到一个南桥的复位没有满足条件导致的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好信号也经常吗?

正常的 这个信号我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顺便查查南桥的条件有没有满足呢  之前碰到一个南桥的复位没有满足条件导致的不触发

恩 我去查查看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 ec与南桥的待机,不行换桥

我已经换了一个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