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安装一套网络监控系统需要哪些设备?

楼主(2016-03-04):
随着数字网络监控的发展,目前很多超市、商店、餐馆、网吧等都开始安装数字网络监控系统了,像这些地方工程安装点位较少,一般情况几个点到十几个点就够了。那么,安装一套小型数字网络监控系统大体需要什么设备呢?

        网络摄像机+摄像机支架
        网络摄像机又称IPC,IP Camera,是视频图像采集的主要设备,网络摄像机对比模拟摄像机的最大优势就是高清晰度,网络摄像机的分辨率较高,可以达到高清效果,网络摄像机的分辨率有100万像素,130万像素,200万像素等。

       网络高清硬盘录像机
       网络高清硬盘录像机的主要目的是实现对前端网络摄像机的集中管理,设备搜索,图像预览,集中录像,录像回放等功能,采用嵌入式Linux系统。由于网络摄像机占用带宽较大,一小时录像在1G以上,因此为了保证录像存储时间,网络高清硬盘录像机一般支持多盘位。

       监控硬盘
       监控硬盘的主要目的是用来存储视频录像的,安装在网络高清硬盘录像机内。由于网络摄像机分辨率较高,占用码流较大,单位时间内的存储容量也要远远大于模拟监控,因此对硬盘容量要求较高。同时由于视频要24小时不间断录像,因此对硬盘的质量要求也很高,所以建议在数字网络监控中要选择大容量的监控级硬盘。

       显示器
       显示器主要用来显示网络高清硬盘录像机上的视频图像,通过VGA或HDMI接口与网络高清硬盘录像机相连。

       电脑
       在不使用网络高清硬盘录像机的情况下,也可采用电脑+网络摄像机厂家的数字网络监控软件来实现网络摄像机的集中管理,像中维高清监控系统(JNVR),可实现设备搜索,图像预览,集中预览,录像回放,集中管理等功能。

       电源线+DC 12V监控电源
       电源线主要用来传输220V交流电的,到网络摄像机端再接DC12V监控电源,为摄像机供电。如果是采用PoE交换机供电可以忽略。

       超五类非屏蔽双绞线
       在数字网络监控系统中,使用超五类非屏蔽双绞线进行视频信号的传输,双绞线最远传输距离建议不超过100米,同时为了保证视频信号的传输效果,建议选择国标纯铜线缆。

       交换机
       交换机的主要目的是实现电信号转发的网络设备,前端摄像机及网络高清硬盘录像机均连接在一台交换机上。对于10个点以内的小型监控工程,采用一台8口或16口的普通百兆交换机即可,如果超过10个点,建议选择带千兆口的交换机。现在出现了PoE供电交换机,如果采用PoE供电的话,可以直接选择PoE交换机。

       水晶头
       水晶头是网络连接中十分重要的接口设备,双绞线两头通过水晶头与前端网络摄像机和后端交换机连接在一起,水晶头的做法分568A和568B两种标准,目前多采用568B标准。

       注意事项
       与传统的模拟监控相比,网络监控用双绞线取代了同轴电缆实现视频信号的传输,同时增加了交换机的选择。一套网络监控系统的效果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交换机的选择,因此建议在数字网络监控系统实施过程中,尽量选择质量好或者知名品牌交换机,如丰润达的PoE交换机和核心全万兆交换机,或者华为和思科的交换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