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3sv不上电,秒杀

楼主(2016-03-04):
同行送修的一块k43sv,不上电,ec电源芯片都焊接过,量ec120pin,acin#有1v多电位,问题就在这里了,acin#有连一个上拉3v的排阻,位置在喇叭接口旁边,4脚排阻,更换后修复

网友:
好像103的电阻    没记错的话好像是八脚的排阻吧。

网友:
楼主可以发个图片  或者截个图纸里面的位置图

网友:
能帮测下保护隔离管 g级电压吗 我这有个无待机的 充电芯片是否是24740

网友:
谢谢楼主,又是该死的排阻

网友:
看着好简单   不知自己 修 如何了        要是配上图片就好了

网友:
我今天修一个G475二修机,LIW信号没电压。

网友:
ASUS   机器基本都是电阻通病  这个机器也是一个把

网友:
为什么我的主板和点位图对不上号呢,大家都是3.0的怎么总有些差异

网友:
虽然简短。。但是思路清晰

网友:
俗话说  有图有真相   你这样发贴 可信度不高  不加分

网友:
我也修了块呵呵华硕这个通病

网友:
楼主,你说的那个排阻我找不到,发张图标一下吧,谢谢啦

网友:
        能截个图就最好了,下次遇到就可以秒了,,,

网友A:
今天有一台k43sv不上电和楼主讲的一样,已修复,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有一台k43sv不上电和楼主讲的一样,已修复,谢谢

jia fen a peng you

网友:
能 上个图片就更好了  让我们分享一下  下次 可以  按照来修

网友(2016-04-22):
是电阻变值,还是断线,总该说一下吧,原因说一下就好了,要不然看了帖子也记不住

网友:
是华硕的本字码

网友:
楼主很给力,直杀关键点,

网友:
这个是是通病,是个105的排阻

网友:
是在网里学的,非常谢谢

网友:
不错,不走弯路

网友:
华硕的排阻    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