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电压高达1.7V,自己以前真的没有注意到。

楼主(2016-03-04):
刚修到的一台,清华同方的机子,板号H81-M1, 也许是自己修机量少,或是没有经验,再或者是接触新板少,所以再此发贴,希望大家告知。
是不是以后的机子较新的板子,CPU电压都这么高?
故障现像:开机不显示。
由于是1150的座子,一看到心里就没有底,因为没有维修设备。
接通电源开机,听到有嘀嘀的响,会不会不过内存呢,还好这个板有PCI。插上诊断卡,不跑马,根据经验 这样的主板较新型的,只要不满足条件,机子是不跑马的,诊断卡FF
按个人经验首先是内存的VDDSPD,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不显示,那还不好办,插拔一下内存就行了,这里要感谢他们给我们送钱。上假负载一测果然没有SPD,看板背面,接上就行了。

机子正常亮机了,测CPU(3220)电压也是1.7V。 我记得有一次修的1155是不跑马测电压也这么高,跑马后电压到了1.3几。以后CPU电压到底多少正常呢。像AMD2 AMD3 775 771 CPU电压在1.2-1.4左右就是正常了,这个高到1.7V

网友:
这个要看是什么CPU吧,不同的U电压就不一样

网友:
CPU不一样,电压不一样

网友:
CPU不一样,电压不一样
=================
说的对

网友:
h81的主板cpu电压是能达到1.7v的

网友:
1150CPU供电 1.7V 正常

网友A:
楼主这个情况我前年第一次修1150的时候也是吓到我了,当时没想这么多,后来查了好多片板子都是这么高的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B:
1.7真的正常吗?AMD的也没见过这么高啊,还是你的万用表有问题

网友:
是的,现在的新板子比之前的板子CPU电压要高了

网友:
CPU电压过高的很少见呀

网友C:
SPD烧断应该是用户插反内存造成的,CPU供电1.7伏这么高还真没留意,换我就觉得不正常了

网友:
我也是第一次见到1.7V电压的CPU供电

网友:
新板子还没接触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1.7真的正常吗?AMD的也没见过这么高啊,还是你的万用表有问题

没有问题,我测了一下,又去测了P4 12V,,  内存供电1.5都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SPD烧断应该是用户插反内存造成的,CPU供电1.7伏这么高还真没留意,换我就觉得不正常了

是感觉有点不对,但接好SPD后测了半天,说保修一个月,过去一星期了也没有见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情况我前年第一次修1150的时候也是吓到我了,当时没想这么多,后来查了好多片板子都是这么高的电压 ...

我手里没有这个板要不然我也拆出来测测,看来电压高是正常的。谢谢

网友:
不会吧! 我是没见到过这么高的

网友:
不是新的cpu供电很低的吗,这个为什么它一出来就这么高不怕烧?

网友:
不同板子不一样吧,,,,,,,

网友:
1150四代的intel CPU 1.7V是正常的,因为这一代的CPU把CPU核心和集显等一堆电源集成进CPU了,外面只需要一个比较高一点的1.7V。有兴趣的可以去baidu下intel四代的供电技术讲解。以下是抄来的
我们知道Haswell(以下简称HSW)的一个重大改变就是整合供电系统(Integrated Voltage Regulator,简称IVR)。这个IVR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它是如何实现的,又能给新处理器带来哪些影响?下面我们详细展开谈谈我对这些问题的个人见解。

什么是整合供电系统(IVR)

传统的CPU供电是做在主板上的,也就是大家经常关注主板评测里都会有的内容——“某主板采用几相供电”之类的话。现代主板采用的供电系统是开关供电,其主要目的就是把由电源输入的12V电压转变成CPU所需要的1V多的低电压,同时结合PWM控制器和BIOS,允许用户对CPU电压进行一定范围内的调整。下图就是一个当代主板上CPU供电系统的典型设计: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然而,随着CPU整合的功能越来越多、CPU制造工艺的提升,CPU工作电压就会越来越低,在同样功耗下电流越来越大,并且CPU的各个部分需要的电压也不同。对主板而言,供电系统是越来越复杂的,这无形中就增加了主板的设计成本。于是在近几年,我们看到主板厂商把主板的供电相数越做越多,并且还出现了类似上图的6+2+1相多重分离式供电。

相关阅读:
还在数电感?凹凸曼了!板卡供电分析之主板篇
Intel常见超频主板的供电设计与用料一览表

到了Haswell架构,Intel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给出了解决方案,那就是整合供电系统。现在,CPU的供电分为两层,第一层是宏观的,依然存在于主板上,可视为与传统供电类似的把电源12V输入供电转化为CPU所需的1V多的电压;第二层供电就是整合供电系统IVR,是微观的,存在于CPU内部,把主板输入进来的1V多电压进行分离、变压,从而得到CPU内部各部分所需电压。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以下我们就详细说说这第二层IVR。由上图可见,12V通过主板第一层供电降压之后的电压叫做Vccin,它的默认电压为1.8V,同时它将作为IVR的输入电压(相对于主板供电而言12V为输入电压),通过IVR转换电压之后,得到Core(核心)、Ring(环形总线)、pGfx(核显)、IOA/IOD(PCIE和DMI控制器)、SA(系统助手)这几个部分的电压。

整合供电系统的结构

传统的开关供电结构我们已有介绍过(如想了解请点此),大致是由PWM芯片、Driver、MOSFET、电感和电容这些元件组成。但到了微观的晶体管世界,这些元件的实体就不可能存在了,但它们的功能是可以通过一些特殊的晶体管设计来模拟实现的(例如在内存中就使用两个对置的反相器实现了电容储存电荷的功能)。Intel把这些微观的、能实现供电系统功能的晶体管集群称为Power Cell。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从Intel的资料中,我们看到每个Power Cell的PWM频率可达30M-140MHz,是现在开关供电PWM频率几百KHz的几十到数百倍;每个Power Cell包含16个供电相位,可在发热量理想的状态下提供25A的供电能力;每个Power Cell占用一个1.8mm*1.6mm=2.88平方毫米的核心面积。现在,Intel在展示的IVR模块里集成了20个这样的Power Cell,也就是这个IVR会占掉大约60平方毫米的核心面积,提供320相供电,超过400A的供电能力。当然了,这是Intel在2010年展示的东西,当时还没有22nm的制程,还没有如此纯熟的IVR设计,至于在HSW CPU里的情况如何,是否集成了更大规模的IVR供电,我们还不得而知。

总之,我们可以从上图知道,Intel设计的IVR供电,其本质还是开关供电,工作方式和传统的开关供电并没有什么太大区别,但由于结合了晶体管的特性,IVR要比传统的开关供电结构占用更小的面积、单位面积提供强的供电能力、更高的转换效率和更低的波纹,以迎合未来的整合平台趋势。

整合供电设计会给Haswell平台带来哪些影响?

1. 对主板厂商而言,节约供电设计成本和空间

现在IVR把分离式供电和CPU所需求的各部分不同电压接管了,那么我们看到的第一层供电,即主板上的供电,将又会变回LGA 775时代以前的非分离式供电,这样对主板厂商而言,设计成本就降低了。按理想状态计算,以1.8V的Vccin来计算的话,要满足HSW的84W TDP,则只需要46.7A电流,那么两相供电就已经足够,如果要提高Vccin电压,将可以降低主板供电的压力(同样瓦数下电流减小),但会增加CPU内部IVR的发热量。我们在HSW主板上,将最少看到4相供电,而Z87主板一般至少设计6相以上的供电,对超频HSW处理器而言是足够的,高端主板,将会有8相供电,超过8相以上可以说就是过剩的,没太大意义了。

2. 对处理器而言,IVR可带来更精准的电压控制

前边提到,IVR有数百倍于当今开关供电的高PWM频率,那对于供电响应速度、电压波纹等都是有很大的好处的,而传统供电一味提高PWM频率会遇到MOSFET发热量变大的瓶颈,在晶体管世界,100多MHz的开关频率不会成为晶体管开关速度的瓶颈。因此,IVR可对处理器供电进行更为精准的控制,同时另外一方面,主板供电用料的作用就会被削弱。

3. IVR在低负载时可更加节能

有了IVR之后,CPU可直接控制各部分需要的电压,在待机时CPU进入C状态,一部分电路被关闭,同时对应的供电也被关闭。HSW加入了C7状态休眠,据说可在进入C7状态时候让电源12V输入只有0.05A的电流,也就是说,即使算上供电转换损耗,CPU的待机功耗也将少到0.6W,这比Ivy Bridge桌面CPU实测2-3W的最低待机功耗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对移动平台意义更大。但这也造成一个问题,就是目前市面上的电源不一定支持这么低电流输出,所以可能会触发断电等现象,因此C7状态能否使用,大家需要注意自己的电源是否支持12V2的低负载输出,Intel也会在官方更新支持列表(点此查看),大家需要筛选倒数第三项,12V2 Min-load为YES。

4. IVR会增加CPU内部发热

凡是能源转换必定不可能达到100%的效率,IVR也一样,从Intel之前的消息来看,IVR的转换率虽然可以达到80%以上,但剩下这部分损耗都将以发热的形式呈现,这无形中对本来发热量就集中的22nm工艺,以及顶盖核心之间使用硅脂导热的设计而言更是雪上加霜。因此,未来我们在超频的时候,也许除了看CPU核心的温度,IVR的发热量也要作为考虑的问题之一了。并且,IVR的转换率能否提高,本质上还得看Intel的设计,我们能做的也就是调整PWM频率和Vccin来提高IVR供电转换率了。所以,HSW处理器对应IVB同规格的型号TDP都有所提升,跟这个IVR关系密不可分。

总结

总的来说,Intel在HSW架构中加入了整合供电系统,是对未来整合系统趋势的进一步发展。对超频用户而言,会对处理器带来一些不大不小的影响,好的坏的都有;对移动平台用户而言,C7状态的加入,将使得平台的续航时间进一步延长;对主板厂商而言,他们改变了供电的设计方式和作用,对主板布线的难度可以降低,意味着未来制造小型化的主板将变得更为容易。所以,我们在HSW这个架构年虽然不会看到处理器大幅度的性能提升,但如果我们从别的角度看看,这个架构年还是有技术革新的,整合供电系统带来的意义及影响就是很重要的一部分。这次先说这么多,过几天随着8系列主板曝光信息越来越多,我们再来谈谈从8系列主板厂商设计思路改变,看DIY行业的未来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