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外兼修 vivo Xplay5 拆解

楼主(2016-03-04):
内外兼修 vivo Xplay5 拆解

  vivo于近日发布了全新旗舰Xplay5系列手机,Xplay5采用了双曲面屏+一体化金属机身的设计,外观相当惊艳,并采用了vivo全新的HiFi 3.0系统,考虑到以往vivo在音频方面的优异表现,我们毫无疑问对Xplay5的音质有着很高的期待,现在就请跟随我们的脚步来看看vivo超强音质的奥秘在哪里吧!

vivo Xplay5 拆解(图1)

  在开始拆解之前记得拔出SIM插槽。

vivo Xplay5 拆解(图2)

  Xplay5有着vivo的一贯设计风格,底部USB接口处有两个梅花螺丝,我们从这里开始拆解。

vivo Xplay5 拆解(图3)

  因为Xplay5采用了双曲面玻璃+全金属一体机身的设计,因为我们智能从屏幕拆起。

vivo Xplay5 拆解(图4)

  使用吸盘将屏幕吸起来,双曲面玻璃先与白色垫圈黏贴在一起,再通过卡扣与金属后盖固定,拆解中要小心处理,防止卡扣断裂。

vivo Xplay5 拆解(图5)

  将屏幕和后盖分解后就可以看到内部的结构了。后盖为vivo惯用的金属一体式后盖,后盖内部并没有之前的注塑NFC天线,Xplay5极有可能是阉割了NFC功能。

vivo Xplay5 拆解(图6)

  电路设计上则为比较准备的主板+电池+副版的设计。

vivo Xplay5 拆解(图7)

  按压式指纹识别安装在后盖上,通过触点与主板相连,相对简化了后盖的拆卸难度。

vivo Xplay5 拆解(图8)

  电池通过双面胶黏贴在中框上,需要加热+拨片将它拆卸下来。

vivo Xplay5 拆解(图9)

  先断开手机的电池排线。vivo的所有排线都是用来金属挡板+螺丝固定,防止排线因晃动而产生松动。

vivo Xplay5 拆解(图10)

  电池使用锂离子聚合电池,容量为3600mAh。

vivo Xplay5 拆解(图11)

  所有的排线包括摄像头都使用了金属挡板进行固定,我们将其逐一拆下。

vivo Xplay5 拆解(图12)

  为了便于分离主板,我们将扬声器副板和金属挡板全部拆下,随后将包括屏幕排线在内的各种排线、同轴电缆分离后,再进行进一步拆解。

vivo Xplay5 拆解(图13)

  扬声器、USB接口和振动马达在副板之内。

vivo Xplay5 拆解(图14)

vivo Xplay5 拆解(图15)

  接下来就可以将主板取下来了,主板上布满了金属屏蔽罩,基本上没有什么裸露的芯片。

vivo Xplay5 拆解(图16)

  主板背面同样布满了金属屏蔽罩,并有一整块铜箔片覆盖在屏蔽罩之上,用于增强各芯片的散热。

vivo Xplay5 拆解(图17)

  将主板拆下后我们就可以将摄像头拆卸下来了。Xplay 5的后置摄像头为1600 万像素,使用索尼IMX298传感器,镜头光圈f2.0,并没有光学防抖。前置为800万,所以两者在体积上比较接近。

vivo Xplay5 拆解(图18)

  我们将主板背面的铜箔片撕开后,就可以看到下面大面积的金属屏蔽罩,其中涂抹导热的位置为SoC+闪存芯片。如此多的金属屏蔽罩应该是为了HiFi系统所设计,用以减少芯片之间的互相干扰。

vivo Xplay5 拆解(图19)

  Xplay5 的屏蔽罩全部使用焊锡焊接在主板上,我们使用热风枪加热后将其逐一拆下。

vivo Xplay5 拆解(图20)

  将大部分屏蔽罩拆下的可以看到各种芯片的具体型号了。

vivo Xplay5 拆解(图21)

vivo Xplay5 拆解(图22)

  主板背面最显眼的三星的0BMFGCF-K30F4F4的LPDDR3L内存芯片,容量为4GB,下面封装着高通骁龙652,4枚Cortex-A72和4枚Cortex-A53共同组成,使用28nm HPM工艺制造,搭配Adreno 510 图形处理器。

vivo Xplay5 拆解(图23)

  另外一块体积比较大的是来自东芝的THGBMHG9C8LBAIG闪存芯片,使用15nm工艺,符合eMMC 5.1规范,容量为128GB。

vivo Xplay5 拆解(图24)

  接下来终于到了音频芯片,这块来自Cirrus Logic的CS4398CN DAC芯片。CS4398CN是Cirrus Logic的顶级解码芯片, 该细腻盘支持24 bit/192kHz解码,信噪比为120dB,失真率-107dB,是一块很经典的DAC芯片,vivo对于调校该芯片相当有心得。

vivo Xplay5 拆解(图25)

  CS4398CN旁边来自德州仪器的51AP8LI ADC3001音频转换芯片。

vivo Xplay5 拆解(图26)

  在DAC芯片旁边,我们还发现了一颗芯片的型号为"539Y5P",这就是vivo宣传的全新AD45257运放芯片。

vivo Xplay5 拆解(图27)

  来自高通的PM8004电源管理芯片。

vivo Xplay5 拆解(图28)

  高通PM8956 PMIC芯片(电源管理集成电路)。

vivo Xplay5 拆解(图29)

  高通PMI8952 PMIC芯片(电源管理集成电路)。

vivo Xplay5 拆解(图30)

  高通WTR2965射频芯片。

vivo Xplay5 拆解(图31)

  Skyworks 77824-11 RF射频功放。(FDD LTE)

vivo Xplay5 拆解(图32)

  Skyworks 77629-21射频功放。( GSM EDGE WCDMA HSDPA)

vivo Xplay5 拆解(图33)

  vivo Xplay5的拆解全家福。

vivo Xplay5 拆解(图34)

  从本次拆解来看,Xplay5 延续了vivo一贯的优秀工作,主板设计十分工整,几乎所有芯片都被屏蔽罩所覆盖,且在发热比较大的处理器+内存芯片部分使用了导热硅脂+铜箔的方式辅助散热,在排线处也有专门金属挡板固定,用料可谓比较良心。整机采用曲面屏+一体化金属后盖的设计,结构相当紧凑严谨。作为第一款双曲面屏+全金属一体机身的国产手机,vivo Xplay5不仅拥有靓丽的外表,还有着相当可靠的内部设计,可谓称得上内外兼修。

网友:
看制作和里面结构,相当精细,应该是部好手机。

网友:
复制过来的,在中关村还是哪个论坛看过了

网友:
现在的机器都灌胶了,坏了不好搞

网友:
看到胶就头疼~

网友:
支持楼主~有这样的帖子多多发~顺便学习怎么拆机

网友:
现在的机器都灌胶了,坏了不好搞 那倒是

网友(2017-03-23):
非常感谢 详细的拆解图

网友:
现在是VIVO 品牌的手机好多哦,都要支持国产哦,加油

网友:
国产精品呀   用着很好

网友:
得多看看拆机图解

网友(2017-05-02):
我自己就用的这个手机,速度快,不死机,内存大,,秒杀任何苹果手机

网友:
屏幕分离怎么没弄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