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HK5 MBX-269 R:F NPCE885LA0DXIO带程序?

楼主(2016-03-04):
RT! 原装IO可以触发亮机 , 订了3个 NPCE885LA0DX的IO过来  测试了2个,    全都不能触发。。。(测了2个不测了  3个全坏这个应该不会吧)     这个IO是不是有些板子是外接一个BIOS的????     还是有办法可以刷的???

    原装IO可以触发亮机 完好   订来的不触发

网友A:
我也在修这个机器,现在是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修这个机器,现在是不触发。

开关有电压吗,  我本来是开关没有电压怀疑IO的

网友:
牛逼的灌水

网友B:
这个EC换过 没有特殊程序

不触发查下EC的条件确认是否是EC引起
订货EC都有问题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EC换过 没有特殊程序

不触发查下EC的条件确认是否是EC引起

你有看帖子吗

网友C:
这个不带程序。可能是订货Io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带程序。可能是订货Io有问题

3 个都有问题哦??

网友:
MBX-269 开关脚没电压 待机0.02  EC 换过885LAODX 没效果,修过不少这板子,就是开关脚没电压的,没研究透,不知道楼上的有修到开关脚没电压   有修好过的么, 有的是换桥好的,有的是bios到EC 断线修好的,有的就是现在这种情况,一直没思路。  EC  确实没资料可以代换

网友D:
版主的回答有问题?   回答的都对得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版主的回答有问题?   回答的都对得上吧

原装IO可以触发亮机 进系统 键盘完好 , 我不认为是条件问题导致我订过的IO不触发  条件问题为什么原装IO是好的

网友:
两种原因,一个是你没有焊接好,一个是订来的EC是坏的。

网友:
我今天也修到了这个现在是开关针没电压
EC工作条件都正常EC我现在换了2个了

网友:
应该没有的

网友:
这机器,我现在修到开关脚没电压啊

网友:
会不会跟IO的版本,反缀有关

网友:
刚修到一个 不触发的  换了个新的 上去 主供电烫了

网友:
开机键上没有电压。

网友:
你仔细看看卖芯片的是不是给你拿成NPCE885PA0DX了?

网友:
此EC不带程序  我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