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35充电问题,关于ACOFF...

楼主(2016-03-04):
DELL 5535 待机情况下插上电池和适配器能充电 一切正常 ACOFF为低 ACIN为3.3, 只要开机1分钟不到 ACOFF就为高 ACIN拉低至2.2V,断开PR131,P3点正常输出,但还是不能充电  自动切换到电池放电状态..直到电池放完,关机,,请问这是哪的问题呀,ACOFF查咯一下,只到EC, 断开过PQ112 会是EC问题吗? 为什么待机情况下,充电一切正常.单适配器用也一切正常,有点搞不懂咯,此EC代程序.KB9012QF A4,,顺便附上此机图纸

补充内容 (2016-3-7 11:56):
机器修好咯.谢谢大家.答案在44#

网友A:
acin分压电阻正常不

网友B:
这个问题  应该是ACIN这个信号的问题  用时间长了  ACIN电压变低   EC认为拔出了适配器  就切换电池模式了   看下ACIN信号上的东西吧

网友C:
你看看ACIN 的分压电阻 有没有出问题的

网友D:
  我记得没错的话ACIN是由一个LM393控制的 V+分压产生的 修到过上拉电阻不良的

网友:
DELL这部分设计的有点复杂

网友E:
先查下外围电路,没什么问题更换充电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in分压电阻正常不

ACIN正常,我断开过那个电阻,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  应该是ACIN这个信号的问题  用时间长了  ACIN电压变低   EC认为拔出了适配器  就切换电池模式了  ...

我把ACOFF那边断开之后 ,测过ACIN 一切正常,,也不会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现在也遇到一样的问题  还没解决啊

还在修呢,把EC换咯,BIOS刷咯,今天准备再换一个充电芯片看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看看ACIN 的分压电阻 有没有出问题的

在电路上测着不准确  我都取下来测试过,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记得没错的话ACIN是由一个LM393控制的 V+分压产生的 修到过上拉电阻不良的

这个机器没有LM393 就充电芯片这.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查下外围电路,没什么问题更换充电芯片。

今天准备再换一个,有结果咯,会给大家分享!

网友:
我也最怕dell的充电电路了

网友:
BATT_TEMP  这个信号是该有电压还是没有...有说是电池温度检测不上电池3.3V 上电池2V ,而我的是不上电池3.3V,上电池0V,若若的问一句这个电压上电池该不该有呀?

网友:
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

网友:
我没有修过这样的故障,楼主加油修好后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H:
我怎么觉得PC113 电容有问题,,1分钟后,,我觉得电容有漏电给地 导致电压下降了,,充电芯片以为适配器电压不够了 保护电路 拉高了ACOFF

网友:
辛苦了  有用的

网友:
楼主修好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怎么觉得PC113 电容有问题,,1分钟后,,我觉得电容有漏电给地 导致电压下降了,,充电芯片以为适配器电 ...

我把这个电容取下,测试还是一样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我把ACOFF那边断开之后 ,测过ACIN 一切正常,,也不会拉低

那有可能是EC的问题了

网友I:
有没有换个电池试下 ,不要老是纠结主板上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有可能是EC的问题了

EC,充电芯片今天都换咯,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没有换个电池试下 ,不要老是纠结主板上的问题

电池换过,,而且还是原装的,,一样问题,可能是某个小元件的问题,,还在查!

网友:
BATT_TEMP信号     ADP_I信号,,这二个正常应该是多少V呀.

网友J:
DELL充不了电有可能是适配器的问题

网友K:
修好了吗  我现在手上也有这么一台

网友L:
个人理解   在ACIN电压拉低时你应该量一下21脚的LDO电压是不是只有3V多了

网友M:
师兄,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遇到一台跟你一样的问题。是不是这机子的通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DELL充不了电有可能是适配器的问题

换过适配器咯,原装的也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K:
修好了吗  我现在手上也有这么一台

还在修呢!充电问题太折磨人咯!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个人理解   在ACIN电压拉低时你应该量一下21脚的LDO电压是不是只有3V多了

不是ACIN的问题,这个电压拉低是因为ACOFF这个信号变高后,PQ109拉低的,断开PR131,ACIN正常.

网友F:
引用 网友M:
师兄,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遇到一台跟你一样的问题。是不是这机子的通病啊

应该不是通病吧!!还在维修中...

网友:
我修到一台用一段时间就会不触发的,把电池重新插拔又能开机的,还没修好,准备跟客户报换主板了

网友:
充放电电路这故障蛮头痛的

网友:
你这个精华中的精华

网友:
充电的不好搞,楼主好了发表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不是通病吧!!还在维修中...

我的今天订的芯片到了,我觉得充电芯片的可能性大点。今天订了充电芯片跟EC,换了就知道了

网友F:
机器已经修好咯,,谢谢大家!机器是一外地商家发来的二修机,他换过EC  充电芯片 电池...我一开始接手时是不能充电.先换原装电池试,不行 拆机测得BATT_TEMP信号上电池0V.  不上电池3.3V,现在一想应该是正常的.EC_SMB_DA1:3.3V 正常 EC_SMB_CK1:1.5V 不正常 而这个信号到过哪些地方呢,如图: 二话不说,先换充电芯片,不行..再查RPE1排阻2.2K也正常.但就是8脚输出不对.后又翘起EC 77脚.故障依旧.干脆把RPE1 1和8脚直接连通.然并卵.反而把前面的+3VALW这个电压都拉低咯.明显后级哪个地方把它拉低咯.想来想去就这几个地方呀.其实不然.忽略咯一个地方.大家仔细看看上面的图应该能想到.对的真凶就是它咯 还连着PD900..本想着翘开1脚,结果直接翘断咯,这芯片很少见呀.网上一查此管为瞬变抑制二极管.顺便给大家百科一下此管:当此管两端经受瞬间的高能量冲击时,它能以极高的速度(最高达1*10-12秒)使其阻抗骤然降低,同时吸收一个大电流,将其两端间的电压箝位在一个预定的数值上,从而确保后面的电路元件免受瞬态高能量的冲击而损坏。上电一试.EC_SMB_CK1 :3.3V正常咯.接上电池,指示灯亮,充电正常.开机才发现充1分钟左右就切换到电池放电,就是之前发的这贴.待机充电一切正常.但只要一开机充电1分钟就自动断开适配器,用电池放电.最后才问大家会不会是EC的问题.此EC代程序.后来EC也换咯,连主BIOS也刷咯.故障一样,朋友们说的主板上所有有关的电路我都试咯,想摔机器的心都有咯.抱着再试一下的心态再拿咯一块电池来试.嘿嘿 结果问题解决咯.唯一的疑问就是待机充电一切正常.会是电池的问题..而且一来就换过电池.完全忽略咯主板和电池都有问题.到此折磨我三天时间.打这么多字真累.希望大家能给小弟加点分...

网友N:
引用 网友F:
机器已经修好咯,,谢谢大家!机器是一外地商家发来的二修机,他换过EC  充电芯片 电池...我一开始接手 ...

主板和电池都有问题吗?主板具体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这个贴子技术含量高啊

网友N:
引用 网友N:
主板和电池都有问题吗?主板具体是哪里的问题呢

看懂了  是PD900的故障

网友:
是不能充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N:
看懂了  是PD900的故障

恩是的——那个管子没找到——然后就直接没上

网友:
恩——不充电,

网友M:
引用 网友F:
机器已经修好咯,,谢谢大家!机器是一外地商家发来的二修机,他换过EC  充电芯片 电池...我一开始接手 ...

看来是通病,机子的症状跟你的几乎完全一样,我昨晚也怀疑是PD900的问题,这东西还不好找,我也订了了个,后天到,到时跟你分享下

网友:
估计是EC问题

网友:
楼主也是走运了  主板 电池都有问题

网友:
看了颇有收货,好经验

网友:
我是打酱油得

网友:
今天准备再换一个,有结果咯,会给大家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M:
看来是通病,机子的症状跟你的几乎完全一样,我昨晚也怀疑是PD900的问题,这东西还不好找,我也订了了个 ...

你直接不上试一下,,这个管子可以不上的!

网友:
EC是好的,,答案在44#

网友:
单桥的机器现在给我们维修行业没有多少利润了

网友:
请不要灌水....

网友:
上次遇到一个充电电路烧糊导致不开机的,修好后。直接断开了充电线路,让客户把电池也报废。

网友:
我直接笑了

网友O:
我遇到的是进系统检测不到电池,请问大神,该怎么检修

网友F:
引用 网友O:
我遇到的是进系统检测不到电池,请问大神,该怎么检修

单独电池能开机不?  检测一下BATT_TEMP这个芯号,,

网友:
充电电路就是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单独电池能开机不?  检测一下BATT_TEMP这个芯号,,

单电池也不开机

网友P:
那个应该就是一个静电保护的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P:
那个应该就是一个静电保护的管子

应该是,,防止瞬间电流过大烧机器!

网友:
学习了。这种故障还没遇到过呢

网友:
学习了 以前 遇到过这个问题 就没有修好

网友Q(2016-04-03):
引用 网友F:
机器已经修好咯,,谢谢大家!机器是一外地商家发来的二修机,他换过EC  充电芯片 电池...我一开始接手 ...

开机才发现充1分钟左右就切换到电池放电,.待机充电一切正常.但只要一开机充电1分钟就自动断开适配器,用电池放电.。。。这个问题我这儿也有一个了。。。。。可是现在EC_SMB_CK1  EC_SMB_DA1这两个信号都 正常呀。BATT_TEMP这个信号也正常。就是开机一会儿就ACOFF高。电池放电。这样应该不可能是电池问题呀??请教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Q:
开机才发现充1分钟左右就切换到电池放电,.待机充电一切正常.但只要一开机充电1分钟就自动断开适配器 ...

换个电池没……我当时就是换咯电池不行,  后面修咯电路在换电池就好咯!

网友:
希望是个通病
直接定电池
过几天可以回复的话回复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