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单反相机镜头?10个常见的相机镜头术语

楼主(2016-03-04):
什么是单反相机镜头?10个常见的相机镜头术语

  要用单反相机拍出好看的照片,有好的相机很重要,当然了!好的单反相机镜头也是必不可少的,你对单反相机镜头了解多少呢?下面小编同大家一起去了解一下单反相机镜头吧!

单反相机镜头 图1

  一、什么是单反相机镜头

  单反,也就是单镜头反光。采用这种技术地照相机只有一个镜头,这个镜头既担任摄影也用它来取景。这样一来就能根本上解决视差造成地照片质量下降地情况。而且用单反相机取景时来自被摄物地光线经镜头聚焦,被斜置地反光镜反射到聚焦屏上成象,再经过顶部起脊地“屋脊棱镜”反射,摄影者通过取景目镜就能察看景物,而且是上下左右都与景物相同地影象,因而取景、调焦都十分方便。

  二、单反相机镜头分类

  单镜头反光的取景方式就意味着专业定位,这也必定了数码单反相机的专业道路,即使是面向普通用户的入门级产品,也同样拥有大量过人之处。焦距和光圈是数码单反(也称为单反数码相机或者简称为DSLR镜头参数中最重要的两个参数。

  1、广角镜头

  传统意义上的广角镜头是指的焦距在35mm以下的镜头,比如28mm、24mm甚至是16mm的镜头。一般来说,24mm以下的镜头都称为超广角镜头了。但是,因为市面上绝大多数的数码单反都不是全幅的数码单反,镜头的焦距要乘以1.5或者1.6,所以,对于这类单反来说,16mm的才能算超广角镜头。

单反相机镜头 图2

  2、标准镜头

  一般来说,焦距是50mm或者85mm。50mm的镜头视角跟人眼最接近,因此被称为“标头”。但也只能因为如此,想用好标头很难,因为它不像超广角或者微距镜头那样,能拍出人眼无法感受到的画面。85mm的镜头则一般是人像镜头。

单反相机镜头 图3

  3、中长焦镜头

  一般是100mm或者135mm。其中100mm的镜头一般是微距镜头,135mm的镜头也是人像镜头,只不过侧重于半身人像,而85mm更侧重于全身的人像。

  焦距在200mm以上的就是我们所说的长焦镜头了。其实这个焦段的镜头用处挺广的,可以拍摄风景、人像,或者是生态摄影。但是,这类镜头通常都又大又沉,而且缺少防抖的帮助,使用起来的限制还是很多的,所以实际上使用到的机会并不是特别多。

单反相机镜头 图4

  三、10个常见的单反相机镜头术语

  在评价一款镜头时,我们经常能够听到“像散”、“桶状变形”、“色差”、“眩光”等专有名词,它们到底是什么意思?在决定一支镜头的优劣上又起到了那些决定性的作用?下面就让我们来逐一分解。

单反相机镜头 图5

  单反相机镜头——桶状变形(Barrel Distortion)

  亦可称为负变形(Negative distortion),这是一种成像缺陷。桶状变形的影像像点会随着与中心点距离之增大而移位。令影像中的“直线”中段向外弯曲,两端则向中心弯曲变成 “曲线”。所以,方形物体的影像会变成四角向内收缩,边线中段则向外凸出,好像一个木桶,因此被称为桶状变形。

  通常,随着镜头视角的扩大(亦即焦距的缩短),桶状变形会变得愈来愈严重。具体点说,广角镜头所拍得的影像,便最常出现桶状变形现像。虽然桶状变形是种成像缺陷,但若果使用洽当,却可以拍出很特别的照片。视乎的,摄影者的创意及运用相机镜头的经验!

  单反相机镜头——色差现象(Chromatic Aberration)

  相机镜头是用白光来形成影像的,而白光则是由各种不同波长的可见光组合而成。虽然同是电磁波,不过不同波长(颜色)的可见光在穿过玻璃时会有不同的速度,因此亦有所谓不同的折射率。利用这个原理,我们只要利用菱镜便可将白光分解成不同颜色(波长)的光线。

  相机镜头由玻璃构成,利用折射原理将可见光聚焦而成为影像。光线穿过镜头后,有机会出现类似菱镜的效果,不同波长的光线不能在同一焦点上聚焦,在影像上形成色散,即是所谓的紫边现像。大家可以透过下图了解镜头的色差如何在影像中央及边缘形成色散现像。

  理论上色散在影像中央及边缘都可以发生,不过由于边缘的光程较长,因此色散也就特别明显。由于短波长的折射率较高,因此紫色对色差也特别敏感。由色差而形成的紫边,通常可以在画面边缘看到,而由于紫色折射得较多,所以紫边一般都是由内向外扩散。此外,远摄镜头的光程长,色散的现像也就特别容易看到。

  单反相机镜头——像场弯曲(Curve of field)

  CCD/CMOS是一个平面,但单反相机镜头投射的像场却是略曲的。

  这是略为夸张化的像场弯曲,由于光轴的距离一致,实际上两边对象的对焦点会比中心略前,所以收缩光圈加长景深,可以改善情况。

  假设镜头前有三个对象,位置保持在一个平面上,镜头以中间的对象对焦。此时,两旁的对象与镜头的距离其实比中间距离略远,到达相机内的平面时,便会在平面略前部份焦聚,使得中心两旁的对象显得模糊。

  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将光圈收缩,增加景深,令镜片周边的影像也进入对焦范围。光学设计上,也可用特殊镜片修正令曲率降低。

单反相机镜头 图6

  单反相机镜头——衍射现象(Diffraction)

  当光线通过一些窄蓬或小孔时,物体边缘会出现光波分散的现象,这种光学现象便称为“衍射”。

  从摄影的角度来说,当光圈太小时衍射现象便会出现,令影像边绿位置变得松散。这是一种光波的基本特性,与镜片的光学质素无关。而且,衍射也会导致数码相机出现紫边现象。

  单反相机镜头——眩光(Flare)

  亦称为“鬼影”,是在相机和其他光学仪器内,由于镜片表面、镜筒内壁或机械零件表面反射而产生的非成像光线。

  射入CCD(或传统相机的菲林)的眩光会令影像全部或局部亮度增加、反差度降低而产生灰雾,使画面变得平淡而欠缺质感。有时更会发生二次或多次反射,使影像变得更加模糊。

  值得注意的是,当在背光的环境下拍摄时,由于有很大部分的光线会直接射进单反相机镜头内,眩光的影响将更为显著。

  单反相机镜头——焦距(Focal Length)

  简单点来看,数码单反相机镜头的成像原理等同一片凸透镜,将自景物反射出来的光线聚焦在感光组件(焦平面)上成为一个清晰的画面。不同曲率的凸透镜,能够将光线聚焦在不同距离后的焦平面上,而且曲率愈高的凸透镜,聚焦时所需要的距离也愈短。为统一起建,在物理学原理上,凸透镜的曲率便以透镜将自无限远投射过来的光线聚焦到焦平面时,透镜与焦平面之间的距离来计算,这个距离便称为焦距。焦距愈长,曲率便愈低;焦距愈短,曲率便愈高。

  相机镜头等同凸透镜,而且镜头在变焦时更相当于改变凸透镜的曲率,因此变焦镜头的实际焦距多数以一个范围来表示,例如 24-105mm。利用不同焦距的镜头,摄影师可以营造出不同透视感、不同景深的照片。焦距愈长的镜头,拍摄出来的照片带有较大压迫感,景深也愈浅。相反,焦距愈短的镜头,拍摄出来的照片透视感愈强烈,景深也愈深。

单反相机镜头 图7

  单反相机镜头——焦距变换比率(Focal Length Ratio)

  目前大多数单反相机采用APS-C画幅的传感器,由于其影像面积小于菲林的影像面积(即小于35mm),所以当同一镜头安装于APS-C数码单反后就会因为视角变小而变成更长的焦距镜头,令原来的数码单反相机镜头焦距和视角数值也失去了本身的意义。

  焦距变换比率可以由CCD面积与菲林面积的比例来进行计算。

  以下是焦距变换比率的计算公式:

  菲林边长/CCD边长=焦距变换比率

  镜头原焦距x焦距变换比率=镜头于数码机身上的等效焦距

  以变换比率为1.3的佳能EOS 1D MARK IV及一支17-35mm的镜头为例,镜头于机身上的等效焦距将会变为22.1-45.5mm。

  当然,最理想的CCD面积应该与35mm传统相机所产生的影像面积(36mm x 24mm)一致,而这也正是为什么现在全画幅DSLR受到热捧的原因。

  单反相机镜头——最佳光圈值(Optimum Aperture)

  指单反相机镜头在正确对焦的CCD(或菲林)平面上能产生最清晰影像的光圈值。以大多数优质镜头而言,最佳光圈值是将其最大光圈值缩小一至二级。

  理论上光圈孔径愈大影像质素会愈好,但由于像差会随着孔径的增大而急剧增加,使影像质素变差。另外,光圈太小则会产生衍射现象(在数码摄影中,小光圈更会增加曝光时间,使影像出现噪声现象)令影像像质降低。因此,最佳光圈值便是避免以上两种现像出现的平衡点,亦即最大光圈值低一至两级。

单反相机镜头 图8

  单反相机镜头——球面像差(Spherical aberration)

  用来聚焦的镜片构造最简单的就是球面镜,球面镜的意思即镜片的弯曲率呈圆形,可以理解为一个正圆球体的其中一个部分,因此就称为球面镜。实际上,球面镜不能将所有光线聚焦在同一点,透过镜片边缘进入的光线会偏离焦点形成像差。尤其在大光圈的时候,有较多光线可以通过镜片。最明显就是一些光点会虚化成一团光,这是由于边缘位置进入的光线与中心聚焦的偏差较大所致。

  要改善这种问题,可以将光圈收缩。而镜头设计上亦可以利用特别的凹、凸透镜组合修正折射角度。现代单反相机镜头则爱用非球面镜来修正这种问题,尤其是对于恒定大光圈的镜头,镜片直径大、球面像差也越明显,所以有些高级镜头可能有多达三片非球面镜。

  非球面镜利用镜片边缘曲率与中央部份曲率的差异,将聚焦于前方的光线移后到正确的对焦点,令成像更加锐利。

  单反相机镜头——像散(Astigmatism)

  在测试镜头时常会看中间及边缘的成像质素,几乎可以肯定,越接近边缘的影像质素约会下降,而这是由于水平面光线和垂直面光线聚焦在不同焦点上所引起。

  根据现代物理学原理,光线以波动能量形式传播,而且相对光线的传播方向,光波震动的方向是四方八面的。如果用向量(Vector)方式理解,一束光线可分为水平方向震动和垂直线方向震动两部分。当光线从偏离中轴的斜角度射入,有机会出现水平面光线和垂直面光线聚焦在主轴不同位置的误差。此时两个焦点之间所产生的影像会变得模糊,边缘像渗开一样。

  偏离中轴进入镜片的光线可分为水平面光线(橙色)和垂直面光线(绿色),而它们各自的焦点却在不同位置。

  为解决问题,有些镜头会干脆将覆盖率加大,如用于APS-C的镜头,可能本来能盖过全幅,但为保持画质而犠牲了边缘画面。所以,APS-C的镜头多不建议用在全幅机上。就算可以,也会有严重的四角失光或边缘像散。

  另一种像散则是由于单反相机镜头的质量问题,如曲面不均匀,这就有如人眼的散光问题;或镜片组没有对准中轴。不过这都是旧时代的生产技术问题,现在已不多见。

  通过以上介绍,想必大家对单反相机镜头有了更多的了解,希望本文的分享在您选购或日常使用单反相机镜头时有所帮助。

网友A:
k/m/mn.,n';nljlkjkjkk;olk    n;/;;m,mmm../m

网友:
引用 网友A:
k/m/mn.,n';nljlkjkjkk;olk    n;/;;m,mmm../m

你再灌水就禁言了哦

网友:
抱歉,我儿子乱按的,请原谅

网友:
对着个方面不熟悉。一般都是高大上的,我们屁民消费不起啊。看看了解一下。涨涨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