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T

楼主(2016-03-04):
华硕K43T机型,版号:QBL50 LA-7551P
故障:开机大概五分钟或者二十来分钟不定时自动关机,自动关机之后无3V,5V,开关18V左右的电压,但放一会又有3V,5V,开关有3V左右的的电压可以正常开机,用不了一会又自动掉电。
分析:掉电之后测量pu301,16脚19V,8脚3.3V,17脚5V,9脚8V,22脚10V,但1脚和6脚都是0V ,,开启3V,5V由PQ308控制 ,测PQ308 2脚只有1.2v,1脚4.5V,这个时候就会拉低PQ307的3脚和6脚就不会有3V,5V的开启信号,只有当PQ308 1脚是低电平的时候才能开启3V,5V,所以只有当2脚高于1脚电压才能把PQ308导通来拉低1脚。问题集中在PQ308电路追查。VS:19V正常,PR319,PR320阻值都正常,通过串联分压算出PQ308,2脚电压正常是5.46v,这个PQ308 2脚拉低有两种可能,PQ308不良,换了故障依旧,结果找VS_ON 来源是PU1,把PU1拆掉之后PQ308 2脚电压就起来了5.4V就起来了,3V,5V就出来,修复之后拷机两个小时都没自动掉电。

网友:
你的意思是换掉了PU1是么?

网友:
今天遇到一个和你的一样的机器  准备用你的思路试试

网友:
可以直接把PQ307取了

网友:
我是直接把PU1拆了,就OK了!

网友(2016-04-11):
不错,是不是也算是个通病呢

网友(2020-04-21):
这个应该是通病,因为PU1在CPU风扇底下灰尘多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