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en zhen libo 5v 2A 适配器维修

楼主(2016-03-04):
1.没有输出,拆开发现保险电阻已烧毁,测量发现整流二极管两个短路,更换后,把保险改为220v40w灯泡串接,通电灯泡很亮,在次测量4.7u/400v
电容,发现电容短路。更换后。通电5v输出正常。修复
2.有5v输出,但接设备无法工作。拆开,发现输出滤波电容顶部有突起,拆下测量容量由220uf下降到47uf,更换后恢复正常。

网友A:
一般适配器都是胶水封装的啊!!怎么拆开的呢?要是暴力拆开外壳也不能用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适配器都是胶水封装的啊!!怎么拆开的呢?要是暴力拆开外壳也不能用了啊!

一般就是暴力拆开

网友:
拆开完之后怎么把它弄回去

网友:
照片忘了拍了,轻轻捏连接缝隙,开了个头就容易了

网友:
是网络电话上用的

网友:
学习真管用,提问如何拆开适配器外壳的肯定是没看过某强的视频,这个很简单,已经试过多次,拆的时候使用类似于橡皮锤之类的东西沿着2个壳子的接缝敲击,当然力道需要你慢慢掌握,只要力道合适,很容易出现裂缝,对外观无丝毫影响,修完边缘抹少量502,完美无瑕。

网友B:
最后用胶水重新粘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后用胶水重新粘上的?

没错,用502点几个点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这样拆过几个电源,用一字螺丝刀沿着缝隙撬开,修好后用502在缝隙点几点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