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b470无集显供电求助

楼主(2016-03-04):
lenovo b470电流0.8A左右无集显供电  测试后发现独立显卡PL9201电压只有0.6V  我看过论坛上一样故障的,就是因为这个独显供电偏低导致没过内存 不出集显供电是的!有没有大神修过一样故障的,换了哪个芯片后好的,告诉一下好吗!在此谢谢了

网友:
独显没有  就查独显芯片的供电  开启啊  可以先刷个BIOS看看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把     独显供电确实有点低。。。。

网友:
你可以把独显供电电感拆掉  这机器好像支持集显

网友:
自己都不查下,大家也好给你指导。

网友A:
楼主搞 好了 我的也是这样   还以为 CPU 坏了 换了一个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搞 好了 我的也是这样   还以为 CPU 坏了 换了一个还是一样

你的是什么问题

网友:
CPU集显供电上管是否有问题

网友:
已经搞好了!一开始没这个独显的供电芯片  本来不想去订的,先问问有些搞好的友友们看是否什么原因导致的!最后没办法 去订了两个I换上就Ok了

网友:
一般都是换南桥就好了

网友:
集显供电要过内存才出的

网友:
具体后面修好是换独显的IC还是其它?没看明白

网友:
看一下 cpu旁边有没断线  或是查cpu反馈线路

网友:
没有修过  这机器 学习学习

网友:
这机都好修,但烧cpu集显也多!

网友(2016-04-24):
刚修这机,集显上管烧了,换了电流到1.0不动了,我也测独显供电去

网友:
喔。。原来还是独立供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