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A-Z77X-UP4 TH 電路圖

楼主(2016-03-04):
求助GA-Z77X-UP4 TH 電路圖
一開就關掉 再開也可以. 求助電路圖..
有一顆 IQR 3598 (十六腳 正方形).. 求助電路圖
求助

网友:
我搜索了下没有这个 只有up5 你看下能参照不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67247-1-1.html

网友:
先测供电看正常不,一般开机就关掉,大多是缺供电。按时序一步步查吧。

网友:
只有UP5的,你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