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1C 键盘不能用,奇葩问题,,,

楼主(2016-03-04):
         此机器在BIOS下,插USB键盘跟内接键盘能用,进系统了就只能USB键盘能用,内接键盘一个键都不能用,进PE的话USB键盘跟内接键盘都不能用,到PE选项菜单那,就不能选项,

        键盘换过,BIOS刷过,EC换过,南桥也换了,,,,

        现在问题还是一样,,,,

网友:
   已修复,第5个EC换上去终于好了,

网友:
一般进PE键盘不能用的  都是硬件问题   换5个EC   耐心真强大啊

网友:
你的芯片有多假啊,

网友:
   大部分都是拆机得,要不然才不会这样换,,,

网友:
楼主强大,连续换了5个,这个是不是芯片有太多问题啊

网友:
我也觉得楼主内心强大,对自己也很有信心,换我的话恐怕最多换两个。

网友:
真不容易   那天给一个客户除尘结果搞的键盘不能用了  费了一天的时间总算是修好了  有断线

网友:
和我换显卡差不多,一般找两个旧的试一下,不行就叫老板买新显卡

网友:
是不是EC内部有程序啊才导致的这种问题

网友:
换5个EC,楼主可真有耐心。

网友:
跟我的问题一模一样 我决定换EC了

网友:
碰见这种问题,不要买芯片,最好从料板上拆, 还有你的这个机器EC是不是有程序啊。

网友:
原来是EC问题的

网友:
楼主你真强大,有没有是其他硬件问题引起的呢

网友:
       咋个会5个EC 同时都用不起呢 , ,, 不相信

网友:
费了一天的时间总算是修好了

网友:
很有意思  !

网友:
楼主很强大。有别的原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