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80GM-E35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6-03-04):
V星中等大小板 集成 独立都支持得显卡
版号:MS-7641 1.0
故障原因 加点待机正常 不触发
维修人:陈晓燕
地点 北京朝阳女士潮流服饰专卖店

今天没去电脑店直接来服装店
因为忘记员工得工资没发 今天才来发 嘻嘻·····
刚进店里 店长就跟我说 自己店里电脑不能用了
我去试了下 发现 通电不开机 以为开关问题  直接把重启键换上开关上 发现还是不行
还是老实拆下主板 去仓库修
拆下来

测量待机正常
开机针 无电压
南桥晶振 33  21
测量IO

均无电压,测量IO供电 有点进来
强制上电 发现 跟声卡相连得电容EC55直接冒气了。。

换掉电容后 再找IO
IO型号:F71889ed
这个IO是V星常见得 直接从箱子里找出V星料板
7715上面拆下一个IO换上

换上IO 测量开机针脚 3.34电压 看来IO是好得
发现能触发了。
继续测量其他供电
内存  1.53
南北桥:1.17/128
总线 1.19
CPU 1.09
看来正常了
自己店里得电脑修好了

V星7641 1.0图纸论坛没找到。。。给你们

我得也是某个混蛋给得

MS_7641V10_1123A(26722).pdf

1.25 MB, 阅读权限: 50, 下载次数: 61,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A:
美女妹妹的 生意做这么大了  期待上市
维修的不错 加分

网友:
LZ,IO发烫厉害,不怕挂掉,还有,看来生意不错

网友:
还有个事  你这个头像好凶  不喜欢 还是喜欢之前燕字那个  尤其有个小阿狸 瞪着眼  多可爱

网友B:
强制上电EC55为什么会冒烟呢?

网友C:
南桥晶振33、21是什么意思?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强制上电EC55为什么会冒烟呢?

可能是ec55两端阻值存在短路情况引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南桥晶振33、21是什么意思?

推测是南桥晶振两端引脚工作电压值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推测是南桥晶振两端引脚工作电压值

赛诸葛亮 你得推理真得很好啊 怎么知道这是压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强制上电EC55为什么会冒烟呢?

我也不台清楚  强制上电‘
就直接漏气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ec55两端阻值存在短路情况引起

呵呵,建议你先弄清楚EC55的作用,如果不知道看下EC55接到声卡14脚,搞清楚14脚是干嘛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呵呵,建议你先弄清楚EC55的作用,如果不知道看下EC55接到声卡14脚,搞清楚14脚是干嘛用的。

信号引脚相连电容一般起到耦合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赛诸葛亮 你得推理真得很好啊 怎么知道这是压差。。。

根据经验推测的,你说的南桥晶振工作频率应该是25MHZ的,南桥晶振 33  21具体两端引脚工作电压为3.3V和1.2V。

网友:
引用 网友A:
美女妹妹的 生意做这么大了  期待上市
维修的不错 加分

上市吗,到底做啥买卖哈

网友F:
美女妹妹的 生意做这么大了  期待上市

网友:
引用 网友F:
美女妹妹的 生意做这么大了  期待上市

你没看我主题?
已经上市了
都有说明了

网友G:
这个电容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H:
EC55应该是电解电容。是不是电压过高导致冒气了?

网友:
版主修东西都是干净利落脆,又有图,又有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H:
EC55应该是电解电容。是不是电压过高导致冒气了?

不是电解电容应该。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信号引脚相连电容一般起到耦合作用。

既然是信号,会存在短路冒烟烧电容的情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电容是干什么用的

音频输出信号耦合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信号,会存在短路冒烟烧电容的情况吗?

理解错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建议你先弄清楚EC55的作用,如果不知道看下EC55接到声卡14脚,搞清楚14脚是干嘛用的。

左右声道音频信号输出处理作用。

网友:
为什么强加电后烧电容了?

网友:
V星880G-E35 我以前在广东帮朋友装过七八块,有差不一半会出现声音正常但黑屏,重启后又变好,开始以为是系统问题,后来发现出这个问题的都是装的这个主板,有差不多一半。以前装七彩虹的,后来朋友说要好一点的主板,看V星说是军规宣传才买的V星,没想到让人一点不省心。前年回家给人装机,装了个V星B75主板(因为想到880G有问题,现在换成B75应该没有通病了吧),结果才10天左右(那年农历跟阳历日期差不多,好像是初十刚好就是阳历10号),在20号左右人家就跟我说没声音,远程看下,插入耳机音箱都有提示插入设备,对方说就是没声音。第二天赶过去一试,确实是提示都有,就是死活没声音,重装系统还是没用。然后拿到电脑城上家,弄到天色6点多已晚,我就先拿了块技嘉B75搭车,结果在县声城等到晚上8点多都没有车了,以为要在县城过夜了,谁知遇到个隔壁乡的车修车了晚点回乡,赶紧上车。晚上装好了,第二天又上市里把机子给人家。把我折腾死了。  打死再也不碰V星的东西了。

网友:
而且最近两三年遇到V星主板坏的好多,各种莫名其妙的问题。绝不再碰V星了

网友:
知道哪个发热了就吓得我赶紧断电了。。。被炸怕了

网友:
应是3.3V微短吧

网友:
主板都不敢修

网友:
不错嘛  这样都维修好了    懂行呀

网友:
本人新手 晶振的的工作电压是多少啊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