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00 LA-9631P 独显BIOS解决2次开机,第一次开机能亮关机后不开换内存又好

楼主(2016-03-04):
G500 客户拿来是自己加内存的 加后开机正常,关机后在开不亮,电流乱跳。拔掉内存后 再查又亮。刷BIOS 解决,大淘宝买的奉献给大家 G500 LA-9631P

网友:
客户是自己加内存后有的问题

网友A:
我的是能开机就可以正常使用,关机后不显示,然后拔一下电池有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能开机就可以正常使用,关机后不显示,然后拔一下电池有可以

刷个bios 先 如果好了,再来给好评~

网友:
我的被雷击过后 开机 0.8-1A跳把掉内存0.7A不动  集显电压没出来 刷一个看看可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个bios 先 如果好了,再来给好评~

你的刷好了没,我的刷了好几个都不行

网友:
好用 这个BIOS是好的

网友(2016-04-03):
谢谢顶顶这个是好的

网友:
我也下载个试试,

网友:
我的机子是来回跑,不亮,刷个试试看。

网友(2016-05-18):
我的没有CPU供电是BIOS的是吗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刷刷试试啊

网友(2016-07-06):
正好需要 ,,下载看看

网友:
已点亮,多谢,这个是好的,刷了好几个没好。你这个是好用的

网友:
下来试试,谢谢。

网友:
BIOS不错。记住留下来了。谢谢楼主

网友:
下来试试

网友(2016-10-24):
我也先刷个试试

网友:
刷拉可以开机但是关机关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