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55L BIOS 亮机备份,有图有真相,放心使用

楼主(2016-03-04):
RT:机器型号K455L,主板号X455LD REV 2.3 下载的时候看清楚了,版本不一样的刷了不亮的别问我为什么,我是小白。

ASUS K455L 板号X455LD REV 2.3 OK.zip

3.45 M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19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A:
忘记说了,这个是编程器读取的,8M的文件,另外这个机器主板的BIOS在什么地方我没看到,拔了外接电源和外插的电池就保存不了时间,装上里面的大电池可以保存时间,不知道是不是厂家设计的时候把主板的小电池设计到大电池里了,有知道的不妨回复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忘记说了,这个是编程器读取的,8M的文件,另外这个机器主板的BIOS在什么地方我没看到,拔了外接电源和外插 ...

是主板的BIOS电池,哎,年纪大了,说话也颠三倒四的了。

网友:
就我一个人下了,,。。。希望我的是BIOS问题

网友:
下来试试看,谢谢了

网友(2016-05-06):
不开机,下了试下

网友(2017-09-01):
谢谢,正需要,我的自动开机掉电然后开不了机  下载试试,现在bios坏的真多

网友(2018-11-17):
能开机 就是开机太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