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LE24AW-D显示器

楼主(2016-03-04):
清华同方LE24AW-D显示器故障现象为一开始正常,点一段时间后屏幕慢慢变暗,最后全黑,拆机一测给灯管供电的两个电容从正常电压一直往下掉电不知是哪的问题头痛!板上其他电容电压正常不会掉电,就这两个电容掉电!

网友:
如果LED有问题电压也会降的,还有那个AOC的程序是代工的。内部 也没有。你改板吧

网友:
高压板电压,看看暗的时候电压

网友:
电容你换没得呢?

网友:
先换掉两颗大电容再看

网友:
楼主 :升压电路保护了。要是我  就 用  通用led灯管和高压板   改上。  我发现  led灯条 不良 也引起   升压板不工作。

网友:
电容换过故障依旧

网友A:
重点检查LED升压板PWM芯片的外围电路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点检查LED升压板PWM芯片的外围电路元件。

好的我试试!

网友:
改一个 通用的led 恒流版 试一试  先确定故障元

网友:
这种情况不可能是电容问题,而应当是PWM芯片不良引起的。

网友:
检查PWM芯片!

网友B:
这种情况是电容问题啊,我显示器修的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是电容问题啊,我显示器修的少

电容换过了

网友:
改通用的简单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