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E430关不了机

楼主(2016-03-04):
        昨天客户拿来一台联想thinkpad e430说是关不上机,我们拿来一看确实是软关机关不上,屏幕是黑了但风扇还在转。                                                                                                    先报价,等客户走了。先做系统还是老样子,听客户说他是在光驱位加了块固态硬盘才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我们就把光驱位的固态硬盘拆下来就正常开关机了。最后上网查了下是光驱支架里的开关引起的。                                                                                                    详情请看 http://tieba.baidu.com/p/3666674879                                                                                                    希望能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A:
这个问题还没碰到过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还没碰到过哈哈,

这个我也是刚碰到,所以特地分享给大家

网友(2016-04-09):
是的  已经验证

网友:
是的  楼主已经验证

网友B(2016-06-11):
楼主的意思,是不是联想的打到左边,就行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不是联想的打到左边,就行了吗

恩恩是的

网友C: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但要打到右边才行,可能光驱架不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但要打到右边才行,可能光驱架不一样

可能是光驱支架不同,但是修好才是硬道理,恭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光驱支架不同,但是修好才是硬道理,恭喜了。

客户可能买错了架子了吧

网友(2017-02-22):
谢谢楼主 原来我的也有开关!

网友E:
今天遇见了 楼主说的很正确 关不了机 重启黑屏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今天遇见了 楼主说的很正确 关不了机 重启黑屏

先把系统问题排除一下看看是不是因为系统问题引起的

网友(2017-04-18):
还没碰到过 下次 多留意 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