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GD-LI3保存不了时间问题

楼主(2016-03-04):
C:\Users\win8.1\Desktop如同箭头所指1脚没有电压,是不是从D2的3脚直接拉到1脚去就可以哦

网友:
图片怎么发不了

网友:
注意查看COMS电路

网友:
楼主描述的是断线了

网友:
小电池有电吗    RTC电路还是比较好修的     像你这种情况  要么断线  要么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