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七彩虹FM2+BIOS 故障为蓝屏,桥也换过了还是老样子

楼主(2016-03-04):
现在只有刷bios试试运气了,不行就只有丢了,蛮可惜的。哎。。。
刷BIOS

网友:
蓝屏代码 是什么?发出来看下

网友:
全板电压正常吗??、、、

网友:
你要先确认蓝屏的代码,看看是不是每次蓝屏的代码都是一样的,如果是一样的就可以查到故障出现在那一块,如果不是一样老是变的话好那就比较麻烦。

网友:
内存VTT 电压部分的电路芯片更换看看,内存这些更换过没呢。仔细检查下

网友(2016-04-04):
这个问题太难修了放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