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硕P8H61点位图,要是大板的额

楼主(2016-03-04):
求华硕P8H61点位图,要是大板的额,主办挡55

网友:
上次遇到过一块H61主板也是跑55,CPU插槽针脚歪了 用镊子调好后 就点亮了 但是这块CPU针脚没问题的

网友:
那个版本的?

网友:
http://so.chinafix.com/?page=0&fid=5&kw=p8-h61看下这里有没有你对应的版本号

网友:
有了吗?我也遇到了,搞不定

网友:
档55其实是内存没过,去查内存工作条件吧。有图纸,不过认机器码,给不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