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0-80

楼主(2016-03-04):
G50-80触发掉电。电流跑0.25,是什么问题,那位高手遇到这个问题的,板号NM-A362

网友:
有图纸吗    找个图看下  触发后  供电都出全了没

网友:
电压没出完

网友(2022-09-23):
U的可能性大。

网友:
我的和你问题一样 PLT-RST都有了。依然掉电。加焊cpu刷bios 无短路无缺少电压情况。有高手知道查哪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