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主板AMI bios有强刷工具吗?

楼主(2016-03-04):
昂达魔剑P45+V2.0主板被我刷了V3.0的bios,然后现在就刷不了新的bios了,刷了几次都出现相同的错误:Error: Problem erasing flash030000(18%),如图:

这主板用的是AMI的bios,有强刷工具吗?
除了把芯片拆下来用编程器刷,还有其他方法吗?

网友:
楼主还是用编程器吧,检查下是不是芯片有问题

网友:
找到方法了。AMI的某些bios工具里有out.exe这个程序的。在DOS下,输入“out B2 ee”就可以解除写保护了。

网友:
有编程器用编程器,没编程器可去BIOS维修网查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