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显示器全屏绿色

楼主(2016-03-04):
CRT显示器使用中听见哒哒响,然后黑屏无画面,或者全屏棕色。打开清理灰尘后开机又变成墨绿色,电源指示灯正常。求助各位师傅,应该怎么去修?

网友:
这样的机器还有修的必要吗

网友:
这种和彩电维修差不多,不如现在的液晶好修呢

网友:
直接报废吧!没有什么意思

网友:
这破东西全好卖给收废品的也就20块钱吧

网友:
直接仍了吧   买一个才50块

网友:
建议仍了,没有维修的价值

网友:
这个估计是三基色 电路 出问题了  偏转线圈

网友:
。。。。。   有必要修吗

网友:
太神奇了,现在还有人用这个

网友:
排线问题吧

网友:
CRT显示器有排线吗 我没有拆过

网友A:
这么老的 直接扔了吧 这还有必要修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老的 直接扔了吧 这还有必要修嘛

客户让修 有钱赚就行 管他老不老

网友:
估计是高压嘴打火引起的

网友:
这显示器就丢了吧,换个没得修了,修这个肯定会亏本的

网友:
婚纱摄影用的。没办法,给他们换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