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300 不触发简单维修 8951P

楼主(2016-03-04):
联想S300 不触发简单维修

联想S300 板号LA-8951PRO

故障现象:待机异常 不触发

     同行拿来个联想S300 说是按开关没反应 插可调电源待机0.023(貌似待机正常),仔细看可调电源过流灯有时候会闪一下瞬间答的响一下,怀疑3V 5V 后级有短路 或者公共点有短路。送走同行,拆机,下载图纸,直接找到3V 5V电感 直接断了节点

涛声依旧
量公共点 对地为0  看来真的“隔离保护”了。这个估计好修 那就烧鸡,直接烧吗(NO)先看是哪一路大短了
习惯性先找到了CPU供电的公共点 有电感连接 拿掉电感 公共点B+恢复正常  3V 5V 恢复 待机正常了
PL901右端CPU_B+对地为零
那就烧CPU的公共点

先调1A 没见发热和冒烟 慢慢调到2A多  终于热了 冒烟了 果断切掉 CPU_B+不再短路

恢复3V 5V 节点 L901  测试上电 亮机 装机维修结束  纯属三板斧 各位见笑 不喜勿喷

网友:
这帖子写法不错 我得学啊 编辑的可以 大神! 分已加(其实就是个大短路嘛  )

网友A:
楼主写的贴好详细,比一些人写的好好,问一句,楼主用什么东西拍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写的贴好详细,比一些人写的好好,问一句,楼主用什么东西拍照?

5S 照的 图纸是QQ截图的

网友:
修短路什么的果然还是烧鸡大法好用

网友B:
这种电容短路的  直接在公共点检流电阻烧 很快就出来的   不用找哪一路引起的短路吧

网友:
还好没用手摸

网友:
大短路万能的烧鸡大发,领教了

网友:
想法 好 6666

网友:
顶!就好就得加分表扬

网友:
短路  烧鸡最好用  电流设置好久OK

网友C:
阻值是0可以烧出来吗?
我一般都是拆, 看那些颜色不对的先拆, 一般都能拆出来。

网友(2016-04-08):
顶下 短路 =赚到了

网友:
待机电流偏大有段路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容短路的  直接在公共点检流电阻烧 很快就出来的   不用找哪一路引起的短路吧

我也会这样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阻值是0可以烧出来吗?
我一般都是拆, 看那些颜色不对的先拆, 一般都能拆出来。

一样的效果  烧干脆点

网友:
楼主烧出来后  待机电压是多少  说说哦

网友:
都冒烟了,烧的不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