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5A97复位才能开机求助

楼主(2016-03-04):
同事一直在搞AMD的板子,我主要弄Intel的,修到好几片M5A97 R2.0的板子,每次点开关针后可以上电,但不能开机,点下复位插针就可以正常开机了,已经有好几片这种故障了,AMD的搞得少,同事给我我也搞不好,所以来论坛求助下(之前看过一篇MSI同类故障的帖子好像是把ATX PG信号那个电阻改到ATX3V过来产生VDD2.5V后正常修复,但这里主板各个主电压正常,PG也正常,CPURST也出来了,没辙所以求助,无从下手啊),希望论坛坛友可以帮助下!谢谢!!!

网友:
这个也奇葩
去年也见过一两个杂牌子的这样的板 放弃了 看到这么奇葩的故障就不修了
看到你这个帖子 想了想 给你个思路, 不管对不对 按这个方向去查下。
A97 AM3+的没弄过 不知道时序是不是跟 AM3的一样
该查的你都查了 也搞不明白
实在没办法了 看看忘这边思路查查
正常触发的  复位路线 和 点重启复位开关的复位路线 之间的区别。
记得M5A78  有一款是 点重启复位  是要先经过IO的 在去到其他地方
不知这个思路有没有用,
都希望你能修好  分享下  好期待结果

网友A:
也就是说重点查复位电路部分是吧,那我先把手上的板子过得差不多了再回过头来看看这个板子,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说重点查复位电路部分是吧,那我先把手上的板子过得差不多了再回过头来看看这个板子,谢谢你的回复!

其实 对这个故障我也没什么思路  看到你贴 第一个想的就是这个  也可能没什么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其实 对这个故障我也没什么思路  看到你贴 第一个想的就是这个  也可能没什么用

反正到时候去查下,反正也是没思路,谢谢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反正到时候去查下,反正也是没思路,谢谢你了

你描述的是  第一次开机  就是点开机针  后 CPURST都正常了 还不能点亮?直到 要点重启 才能点亮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反正到时候去查下,反正也是没思路,谢谢你了

如果是这样 可以考虑 BGA下北桥

网友C:
七彩虹的昨天连续遇到两块这种点开关再点复位针有显示的,都没搞定,看来有待解决啊

网友C:
有一个特点就是都发生在amd身上,英特尔的从来都没遇到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七彩虹的昨天连续遇到两块这种点开关再点复位针有显示的,都没搞定,看来有待解决啊

你那个 BGA过北桥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 BGA过北桥吗

不满你说之前遇到好几篇了,上bga直接报废!上完不跑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满你说之前遇到好几篇了,上bga直接报废!上完不跑吗

那是你 BGA 搞坏了
对AMD 这些也不是特别了解
但是 仔细想了想  北桥虚汗的可能性还是挺大的
点重启 能亮机 其实我不太了解  复位键 重启的顺序
好像 时钟 和南北桥 和CPU  都是一起重启的  这个不太了解
但是 这个故障  感觉上 会不会是  NB_PWROK 没到位
因为其他复位 很多都是由南桥来负责的
主板供电正常后 会发出 SB_POWROK 和NB_PWROK
SB_PWROK 南桥接到后 会 发出解码CPU供电 后面都是由南桥 负责发平台复位和CPU 复位
但是北桥有没有真正收到NB_PWROK  还不知道
到最后 北桥收到的PCIE_RST  又不知道会怎样
对这个 我也不是特别了解   感觉上北桥的问题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描述的是  第一次开机  就是点开机针  后 CPURST都正常了 还不能点亮?直到 要点重启 才能点亮吗?

是的,就是点触发开关的时候可以上电但不开机,要再点下复位开关才能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这样 可以考虑 BGA下北桥

北桥倒是没怎么怀疑过,南桥拿去打过,还是原故障,如果是北桥的话,可以麻烦你给我讲解下时序么,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七彩虹的昨天连续遇到两块这种点开关再点复位针有显示的,都没搞定,看来有待解决啊

看来都是AMD系列里边出现这个故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你 BGA 搞坏了
对AMD 这些也不是特别了解
但是 仔细想了想  北桥虚汗的可能性还是挺大的

刚刚看到你这下边的分析,我下班之前复位电路只查到了SB_PWROK这里就下班了,我也是修AMD板子现炒现卖的,很少修AMD的,明天再查下后边的复位信号,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你 BGA 搞坏了
对AMD 这些也不是特别了解
但是 仔细想了想  北桥虚汗的可能性还是挺大的

是在下输了⊙﹏⊙反正遇到好几片了都修不出来桥啊bios都干过!!!论坛也有很多人求助但是没几个高手肯说的

网友D:
你这个板的故障应该是自动复位电路出问题了,你手动复位板子能正常使用的话说明板子其他电路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应该是出在自动复位上面,查下桥复位前的PG信号吧。桥收到PG后才会发出自动复位。而手动复位是你点了复位之后桥收到手动复位然后去复位别的设备。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板的故障应该是自动复位电路出问题了,你手动复位板子能正常使用的话说明板子其他电路是没有问题的, ...

城主  我在12楼说说的那种状况 会不会存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你 BGA 搞坏了
对AMD 这些也不是特别了解
但是 仔细想了想  北桥虚汗的可能性还是挺大的

我今天又查了下各个主供电,SB_PWROK和NB_PWROK以及各个复位信号(PLTRST,NB_RST,PCIRST,CPURST。。。)没发现什么问题,后来又往时钟方面入手,查到一个问题,发现没点复位键之前和点了复位键之后的PCI_CLK异同,点复位键后PCI CLK时钟才起来波形,之前修到过V星也是没这个信号的是查南桥附近一个0欧电阻坏,好像是叫什么3V-DAC还是什么的,这是个什么信号电平,是给什么模块供电的么,或者你可以给我讲解下这个PCI CLK信号的输出条件是什么么,谢谢!!

网友:
你有点位图么,可以给我一份么,我的是M5A97 PRO

网友E:
我感 觉像是PG的问题 。、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感 觉像是PG的问题 。、

加我Q吧1402406576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城主  我在12楼说说的那种状况 会不会存在呢

会,桥空焊也会,我说的和你的那个意思差不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会,桥空焊也会,我说的和你的那个意思差不多

凤城版主,我查过我回复青杏煮酒的这些信号但都正常,除了那个PCI CLK,这个信号要点复位键才正常有可能是哪方面的故障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凤城版主,我查过我回复青杏煮酒的这些信号但都正常,除了那个PCI CLK,这个信号要点复位键才正常有可能 ...

我的意思是说 北桥虚汗  NB_PWROK 没到位  NB_PWROK是发出去了 到桥焊盘 但是由于虚汗 跟桥芯片接触不好 桥没有收到
这个虚汗是 测不了的。虽然说得有点荒谬  就用怀疑的眼光去 看这个故障 就当活码当死马医。
修过一个A55的  感觉这个PCICLK 跟25M 晶振 基本同步不知道是不是
你那个3V-DAC  可能是说 模拟数字转换的模块 书面DAC 是这么说  不知道在这些板 是不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说 北桥虚汗  NB_PWROK 没到位  NB_PWROK是发出去了 到桥焊盘 但是由于虚汗 跟桥芯片接触不好  ...

我也是这么理解的大概书面意思,但是我不知道是具体南桥里边哪个模块的供电,不然就算这次搞好了以后遇到还是不会弄

网友F:
这里高手云集。。。。。AMD的时序很头疼啊!足以见证INTEL市场占有率是多高。。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有一个特点就是都发生在amd身上,英特尔的从来都没遇到过

英特尔的也有这类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G:
英特尔的也有这类故障

版主对此有何高见啊!看来真的只有迅维才能学到东西啊我师傅都建议我来深圳基地唉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里高手云集。。。。。AMD的时序很头疼啊!足以见证INTEL市场占有率是多高。。

就是因为这里有高手所以才来求助来了,吼吼吼

网友:
引用 网友G:
英特尔的也有这类故障

版主可以帮忙分析下么?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凤城版主,我查过我回复青杏煮酒的这些信号但都正常,除了那个PCI CLK,这个信号要点复位键才正常有可能 ...

PCI的时钟是桥给的,你查下桥的小供电看有没有不正常的,还有就是桥的时钟

网友:
引用 网友D:
PCI的时钟是桥给的,你查下桥的小供电看有没有不正常的,还有就是桥的时钟

之前搞过V星970的这种没PCI CLK的板子,就是我回复清杏煮酒那个信号什么3V DAC还是什么的,忘了具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