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MBX-250不触发一例

楼主(2016-03-04):
版号MBX-250 S0203-2,插电待机出3V 5V,论坛找经验发现这类主板待机瞬间出3V 5V然后关闭,实测3V 5V一直存在,然后刷BIOS没用,最后测EC条件ECRST#为1.5V左右,上拉电阻3.3V,难怪不触发,最后拆后面相关电路始终还是1.5V,论坛下载的图纸没一个完全对得上,跑线跑了1个多小时没搞定哪里拉低,最后割线飞了3条线修复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  给你加分

网友:
飞线还是速度快点,要查的话有时候很麻烦

网友:
这样挺直接

网友A:
飞3条线???就复位不正常  为啥飞3条线  讲的不清不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飞3条线???就复位不正常  为啥飞3条线  讲的不清不楚的

复位不正常,后面拉低,一个个的拆还是拉低,只好割线到不拉低,不拉低后是不是要飞线接起来呀

网友:
高手飞线都飞的那么完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复位不正常,后面拉低,一个个的拆还是拉低,只好割线到不拉低,不拉低后是不是要飞线接起来呀

哦  好吧   那是得飞线

网友(2016-09-16):
过程好少。看的不太懂。。。

网友:
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网友:
这个厉害下次说不定就遇到了

网友:
只看到飞一条线哦

网友:
牛逼的维修

网友(2020-06-22):
最好详细说明一下 飞线点到哪里

网友(2021-02-24):
看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