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宏基 V193W 接平先后 开关指示灯来回闪烁

楼主(2016-03-04):
今天街道一台显示器,开始的时候是指示灯忽明忽暗。。。跨了个高压板后症状还试一样。把屏线拆开来后可以点亮灯管。求解。。。还没有遇到过这种现象呢。
显示器

网友:
驱动板昵,查了没有

网友:
电源问题 电源都是什么电压 ?

网友:
你可以点屏下屏看看,是不是屏引起的,不是屏的话 有可能是驱动板的故障。

网友:
这个机器,把输出那边的电容都换了,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5楼说的对。最好我把电源板上5V 和12V的电容全换掉了就好了 。谢谢大家。
此贴 已解决。

网友:
这个是比较明显的带不动负载,后级滤波电容不良。

网友:
一般不是按键就是电源有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