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4743G时触发时不触发

楼主(2016-03-04):
插上电池开关灯电源灯充电灯一闪闪的。不插电池插电源有时候正常开机,电流正常,有时候开关灯也是一直闪,开机也正常,有时候不触发,不触发的情况下3V5V电感没电压,这样的情况是充电电路短路还是别的什么情况呢,有没有人遇到过,

网友:
有时候插上电池正常充电正常开机,晕了

网友:
估计是3 5V   有微短的地方了    3 5V对地值如何?

网友:
滤波不稳吧,用示波器测测

网友:
不触发时查待机条件

网友:
你看一下待机电流多少     看看是3 V   5 V 轻微短路  还是 滤波不良

网友:
就按没有待机修,查条件。

网友:
看 ec信号出了吗?

网友:
按不触发修修

网友(2016-04-03):
EC 有电不上电是什么坏了啊  是不是EC BIOS 坏了啊

网友:
刷BIOS试一下吧

网友:
在不能触发时,按时序查一下有哪个电压应该出但是没有出来的。

网友:
待机不正常

网友:
没电压的时候芯片哪些条件不够呢

网友:
看3 5v电压正常吗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有啊》》??我也碰到了一个和你一样的

网友:
按时序一步一步查…………。

网友:
我也碰到了一个和你一样的

网友:
有点想是滤波桥的问题

网友:
先换掉3/5V芯片试试

网友:
按不触发修!

网友:
你这个不是秒杀机吗 3V 5V电容 换33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