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50独显改集显或者单用独显方法!!

楼主(2016-03-04):
 会员1113503300鑫豆2024-2-29 16:30

网友A:
直接BIOS里面看有能禁用集显的没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BIOS里面看有能禁用集显的没呀

要是有的话我还需要搞这么久?

网友C:
二代的 包括以后的 双显卡  独显 要靠集显 才能工作  这 完全颠覆了 我对双显卡的理解   没明白 在看看  学习下

网友D:
  都是屌炸天的高手。。。。还可以这样改。。。

网友E:
没把改好的实物拍上来  是一个遗憾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二代的 包括以后的 双显卡  独显 要靠集显 才能工作  这 完全颠覆了 我对双显卡的理解   没明白 在看看   ...

也可以这样理解的,但是我并不是走的南桥的LVDS,我把LVDS改到了独显上面,这种机器因为独显的LVDS的线路是有预留电阻的位置,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改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没把改好的实物拍上来  是一个遗憾

机器还在这里,要跟客户沟通,所以还没拿走,明天再补图吧,亮机图和实物图都会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是屌炸天的高手。。。。还可以这样改。。。

都是被逼的,没办法,我也是没遇到过大集显驱动会无限重启的

网友:
       最佩服的就是改这些了,我对这些一点不懂,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机器还在这里,要跟客户沟通,所以还没拿走,明天再补图吧,亮机图和实物图都会有的

那就巧了  正好我今天没分了   明天你补上图  喊我  我给你加分  明天就有分了

网友F:
看得不是很明白  也不知道怎么改的

网友:
学习了,下回试试

网友G:
这个机器会不会是CPU的问题呢

网友H:
这样都可以,碰到过独显改集显,你这个贴看到集显改独显,还是头一次,大师。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得不是很明白  也不知道怎么改的

主要就是需要把LVDS和背光开启还有EDID这些信号,要先改了走显卡,然后还需要把显卡的一些供电的小电感补上,最后就是改两个信号,图上两个信号,就是用来让南桥分辨独显和集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就巧了  正好我今天没分了   明天你补上图  喊我  我给你加分  明天就有分了

好的。谢谢句容老大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机器会不会是CPU的问题呢

这些配件我都已经说过早都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样都可以,碰到过独显改集显,你这个贴看到集显改独显,还是头一次,大师。

我也是这样第一次改,既然独显能开集显,为什么不能反过来改,我当时也是脑子一热就改了

网友I:
改之后有没别的问题呀

网友:
编辑不了了,现在把句容老大说的图片放在这里, 改了之后就没有双显了,只有独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改之后有没别的问题呀

没有,性能测试过了,没其他问题

网友:
学习了,这个好搞

网友:
机器还可以这样改   学习了

网友:
好东西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2017-05-27):
楼主对于架构很是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有的话我还需要搞这么久?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