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G41MXE,时钟电压不正常

楼主(2016-03-04):
这板时钟爱坏,今天来了一张,无复位,测量PCI16脚3V,不正常,更换时钟无果。查时钟24脚vtt_pwrgd。3.3V通过一个8.2K电阻,变成了0.5V,算正常吗,更换8.2K电阻还是一样,无其他相连元件
更换

网友:
求思路,时钟电压过高

网友:
是电阻这端成了0.5V还是时钟芯片上面测到只有0.5V。这是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