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4730上电掉电

楼主(2016-03-04):
宏碁4730上电掉电,本以为3转3,5转5出不来,拆开一量,3m是3v,5m只有2v,排除短路,实际用料是tps51427.宏碁这块板子把反馈电路做了,广达什么的fb引脚一般都是直接接地的,测量5v的fb分压电阻,确实有一颗是坏的,果断把fb分压省略直接接地,果然5v出来了,可是电流只上到0.5a就掉电了,清cmos,修复

网友:
鼓励发贴  下次能配上图片就好了

网友:
进系统掉电 刷BIOS

网友:
有电压没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