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T46显示 白红绿蓝什么的情况

楼主(2016-03-04):
今天收到一台
笔记本
显示红白绿蓝 没有
版号是A24FB V2.0 机子型号是长城T46 换过屏 屏线。 做过显卡。 他有双显卡 把显卡供电拆掉 用集成显卡也是一样 BIOS也刷过 CPU 内存都换过,接下来怎么测 。
笔记本

网友:
屏线接口的对地值 测一下 看一下有没有断线的

网友:
我遇到一个ASUS的机器也是这样啊

网友:
屏接口各个引脚对照图纸测量一遍 看看哪个信号不正常

网友:
之前我遇到一个情况是屏线没有插好 开机出现的彩色屏 重插了下好了 既然你换过了屏线就考虑屏接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