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A85 技嘉主板问题求救

楼主(2016-03-04):
一块技嘉F2A85-DS2 客户拿来的时候是上面没内存要求换到之前坏的机箱上 插上电顺利点亮 但是一直到55循环跑马没显示不开机 插上显卡之后一切正常 BIOS也清空过 恢复 上面都一样 这个板子是带集显的呀 要买个显卡人家肯定不愿意 各位不知道遇见过没有 电源也换过试了
不开机
显卡
技嘉主板

网友:
主板看一下,内存边上有一条烧坏了

网友:
这款主板集显是集成在cpu里面的,看一下你的cpu是不是代集显的。

网友:
55的话多半是内存问题吧,你看下是不是数据线断线了,查下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这个你首先得确认一下上板上面的CPU具体型号是什么,CPU有没有带有集显功能,如果CPU没带集显功能,你装上去集显是不会显示的。

网友:
看不懂你说的什么,[插上电顺利点亮,但是一直到55循环跑码没显示]到底是显示了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