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 ta790gxe 通病

楼主(2016-03-04):
客户拿了 一箱主板  一个型号  ! 本来现在不修主板  笔记本都干不过来    但 想想 一个型号  出来一个是不是全出来了  !    接活维修 !
检测 一部分 开机转一下 掉电  一部分 不跑吗
找一台 不跑码的   用手摸cpu 不热   l6717   供电有 开启 有  跑线 反馈没有断线   考虑到还有开机就断电的 以为cpu供电芯片坏了 发了20个6717  2天到了 结果 悲催  故障没有变 !  件钱都花了  必须修好  耐下新来  一步步查   找图  这块主板 是 内存  北桥  cpu 这个顺序 出供电    查到  有都没有北桥供电   有几台没有内存供电  芯片 是一个 f6321a   吸取教训  拼  把有内存供电的 6321换到 没有北桥供电的  亮机  !!!  转一下 就灭的  俩个6321都拿掉  不掉电   !  发20个  回来 全部搞定 !!时间 一周   写的简单  实际修了 半天!
6321 的 位置是pu9   pu10  内存和北桥供电是通病!下边上图

网友:
f6321a 是PWM控制芯片吗?

网友:
是pwn控制芯片

网友:
映泰PWN经常坏 还有给南桥提供电压得8脚芯片也经常坏,不知道怎么回事。
有些时候碰到得是问题太高引起

网友:
实在没有可以拿rt9214带环啊,这个主板上大把

网友:
这个AMD的板,正常都是内存 CPU供电  最后才是北桥供电

网友(2016-04-18):
这是很常见的PWM供电电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