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显示器LCD背光改LED背光

楼主(2016-03-04):
从学校回来一个多月了,一直在修主板,前天一个公司客户打电话说是有3台显示器需要维修,拉回来点了一下和客户描述的故障现象一样,显示器能显示图像但是几秒钟后黑屏,这种现象一般情况是高压或者灯管,按照学校覃老师教的方法直接用灯管测试仪测试灯管工作时的电流,发现有一根灯管电流只有0.02肯定灯管坏了,从淘宝买了LED套件13.8元一套。下面就开始了,

1、准备工具拆机棒、螺丝刀、剪刀、耐高温胶带、双面胶。

2、接着测试横流版和LED灯条是否OK,现在淘宝卖家和快递都不可信,防止装好了出现不良的情况。

3、开始拆屏,先拆掉逻辑板后面的螺丝和屏边框将屏幕和背光分离开,这样就比较保险不会存在不小心把屏幕弄碎了。

4、现在可以单独拆出灯管了,下面就是罪魁祸首

5、将灯管抽出,把灯条用双面胶贴在灯管槽里,装回去,测试。

中间漏掉改高压条的步骤忘记拍照了,这里叙事一下经过和方法:1、现将不用的高压部分供电断开,这里2台显示器,一台三星拆除于12V相连的2根铁丝,将12V与高压部分断开,另外一台是宏碁,直接拆除高压部分如下图:

将高压上面VIN接到12V供电上面,(这里说明一下:我买的恒流板供电10-25V,具体的可以咨询淘宝卖家。宏碁显示器里面就没有12V,高压部分供电是25V,)接地就不用说了吧,三星显示器背面有针脚定义,主要说一下我判断开启信号的方法,测得高压板接口中有5V 和3.3V  2.7V三个电压,分别关机和开机这样有一路电压3.3的关掉就没有了,所以判断这一根线是开关信号,接上这三根线显示器可以亮了,通过按键板调节显示器亮度观察另外一路电流有变化,判断这一路为调节。
第一次发帖照片不太详细望多理解。如有不对的请指出来。

网友:
不错,有图有真相,学以致用,希望以后能看到更多的帖子。

网友:
第一次发帖,不太熟练,照片有点乱望各位看官多多理解

网友:
你是为了尝试下手动LED的效果和乐趣吧  我是你的话 直接换灯管 快的多 成本 也低啊

网友:
前段日子我也动手改了一台夏普的显示器,效果不错。

网友:
这个陈本也不高,一共13.8.价格也能上的去。买过好几次灯管过来都碎了,

网友A:
讲解的很细致 把换LED的判断方法 过程 和注意等都说明了  值得新人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讲解的很细致 把换LED的判断方法 过程 和注意等都说明了  值得新人学习

多谢,因为第一次发帖照片贴的太乱,有好多都重复了

网友C:
成本太高,我可不会给他换LED的

网友D:
改了后会太冷色吗?我改过效果不理想,太冷色,还有也是成本有点高

网友:
13块多,那么便宜啊,22的灯管也要4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因为第一次发帖照片贴的太乱,有好多都重复了

下次发帖插入图片的时候 注意下位置就好了

希望多发帖 出精华!

网友:
这样做生意,越做越不挣钱

网友E:
楼主,我看有一张图你把屏电路直接翻过来和屏直接成了一个平面,我上次就是因为这样,结果导致屏电路到屏上有一组排线开焊了,还好是自己的屏,到现在还在那里扔着呢。估计应该是出厂的时候就没有压结实。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改了后会太冷色吗?我改过效果不理想,太冷色,还有也是成本有点高

LED光源可以选择

网友:
LCD改成LED效率要提高很多。效果也是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我看有一张图你把屏电路直接翻过来和屏直接成了一个平面,我上次就是因为这样,结果导致屏电路到屏上 ...

屏放在桌子上,将逻辑板轻轻反过来不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成本太高,我可不会给他换LED的

其实也不高,价格能多报点就出来了

网友:
换灯管能好的话,不改

网友:
引用 网友F:
希望多多分享维修帖
多谢老师,

网友:
感谢分享,我还没这样改过,都是直接换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