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问题

楼主(2016-03-04):
请看电路图,如果靠近46脚的那个二极管坏了,那46脚会流向32脚吗?那会是有冲突吗?那它们的电压是怎样的。那个高手详细说明哈!

网友A:
绝对会,如果二极管被击穿的话,但是请放心,人家不是还有一个限流电阻吗,烧不了的,你能想到的人家早就考虑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绝对会,如果二极管被击穿的话,但是请放心,人家不是还有一个限流电阻吗,烧不了的,你能想到的人家早就考 ...

如果没有那个电阻,46脚的电压高于32脚,46脚大的电压就会占据32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那个电阻,46脚的电压高于32脚,46脚大的电压就会占据32脚吗?

这两个脚不是女人那两只脚,你研究这两只脚做什么呢?无聊吗

网友:
你这个也研究几天了,你到底想了解什么?如果你想了解一个电路,你靠这一部分是弄不清楚的。

网友:
我看不懂...如果二极管没坏 32 流向 46  .二极管击通了 32还怕46的电流吗